铝的防腐蚀请教

楼主(2010-06-28):
铝合金阳极氧化后与铝合金镀锌后的防腐蚀能力那个更强?

网友:
那要看具体防何种情况的腐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看到有铝合金上镀锌的才这样问的!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锌来镀铝的原因是锌是可以按照源电池原理来保护铝合金的最合适的元素,铝和锌在空气中,在水蒸气和二氧化碳作用下,发生源电池反应,铝可以防止锌被过量氧化,反过来锌又可以减少铝与空气接触的机会.按照化学活性表来看,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氢--铜,汞,银,铂,金.与锌有相同保护作用的还包括铁,锡,铅三种,但是铁在空气中氧化成三氧化二铁,是红棕色的.锡是金属粉末的颗粒黏附体,不具备热镀性质.铅颜色深,而且有毒,所以一般不采用.
   锌在空气中氧化生成的是氧化锌,白色粉末,但是有很好的吸附性,不会影响外观,还可以形成氧化层保护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对镀锌为什么能防腐蚀的讲解!我只是想把铝合金的阳极氧化和镀锌做一下比较。

网友(2010-09-05):
电泳不是更好吗,盐雾可以300小时以上,颜色也多

网友(2010-12-21):
那里需要 那么复杂
现在 铝直接钝化 就可以了
用ST650  中性盐雾 可以过300H
QQ280917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