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编程中的 u和w是什么意思?我自学中

楼主(2010-06-28):
在家自学数控编程,但有些东西不太明白,数控车编程中的 u和w是什么意思。   用x和z替代不可以吗 ,谢谢大家 ,也请大家传授下基础知识

网友:
X Z是绝对坐标 :零件坐标系中的终点位置
U W是相对坐标 :从始点到终点的距离
X Z 和U W 可以混合用 注意同一坐标轴只能用一种表示方法。即可以使用X W或U Z表示。而不能用X U或Z W
你最好用绝对坐标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中都可以使用uw吗?

网友:
靠哦看来我20几岁的人了和10的人比起自愧不如啊

网友:
相对值,数学一样的,、你好好学

网友:
u是x轴相对坐标,w是z轴相对坐标。。。。。。

网友(2010-10-27):
在数车中可以相对和绝对混用的,比如说在一条指令里可以出现X和W 或U和Z 但是 同一轴的相对和绝对不可以同时出现在一条指令中 也就是说 X和U不可以同时出现 W和Z不可以同时出现

网友:
还有 数车中坐标不存在定义相对坐标和绝对坐标,你可能是和数铣混了,在程序中只要出现U和W就是相对的,只有数铣才会先定义坐标是相对还是绝对然后在开始编程

网友:
U是X轴的增量,V是Y轴的增量,W是Z轴的增量是用于增量编程。你的应该是车床吧?

网友:
看来你是得好好学学啊,看书要仔细,不然你会漏看好多

网友:
U是x增量值  W是Z的增量值  相对增加的量 一般编程都是倒角了  或者连续了这样子  一般要是把倒角用增量值  比如车径倒角 车径长短用Z  倒角用U。W   要调节 车径的长短 后边的倒角大小不变

网友:
许多编程书上对这些知识都有祥解的

网友(2010-12-09):
vnsgbsbs           供货方保持vvvvvvvvvvvvv

网友:
U和W是相对刀具当前点而言的
Z和X是相对程序零点而言的
具体你可以参照系统说明书上的例子来理解
我也是自学的

网友:
X Z是绝对坐标 :零件坐标系中的终点位置
U W是相对坐标 :从始点到终点的距离

网友:
相对和绝对,也就增量!只有数铣和加工中心是要先定义G90 G91的

网友:
Z是绝对坐标 :零件坐标系中的终点位置
U W是相对坐标 :从始点到终点的距离
X Z 和U W 可以混合用 注意同一坐标轴只能用一种表示方法。即可以使用X W或U Z表示。而不能用X U或Z W
你最好用绝对坐标编。

网友:
就像在中学时学习的绝对坐标与相对坐标一样。在数控编程时,也需要这两种坐标系统。可以同时使用,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混乱了。 编程后,最好试车一次,以免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