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为什么标公差的时候,标不出+-

楼主(2010-06-28):
我用的是CAD2007,为什么标公差的时候,标不出+-

哪位朋友说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公差表加减号时,需要打开标注栏,切记加号和减号之间要有一个符号,具体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样子就像横着放的小于号,让后选中加减号及中间的特殊符号,按标注栏的转换就好了

网友:
±不是输入%%P了吗?

网友:
用DDEDIT 就能标出来 百度有详细的视频 可以去下个看看!

网友:
呵呵,貌似我也忘了,好多小细节都没太注意去记,一般只是画好图,老师也就算你过了!

网友:
这是个很小的细节问题,我也是不大清楚,有事标注不出来

网友:
±有很多种标法,1.可以使用%%P
                        2.也可以使用小键盘标注
                3.也可以在多行命令中也可也点击右键符号里找
     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我目前就知道这些

网友(2010-07-31):
我也记不清楚了,有时也标不出,很多细节的东西都忘记了

网友:
双击尺寸,会出现公差,你在上面填写就行了,不过下偏差是默认的-

网友:
双击尺寸,出现尺寸特性对话框,选择最下面的公差栏,先选择你所标注公差的类型,再填写公差值就可以了,注意下面的公差文字高度选择0.6左右。

网友:
建议你下载一个机械版的cad 用起来方便多了,别用普通的简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