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蜗轮蜗杆还是交错斜齿轮?测算一下速比和头数

楼主(2010-06-28):
请教大家,这是蜗轮蜗杆还是交错斜齿轮?能不能测算一下速比和头数。谢谢,我不太懂。

网友:
看上去像是涡轮涡杆,只是改变了下传动方式~

楼主:
有人说是斜齿轮哦。有点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8 v; [3 G; }( I/ u那么楼主认为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蜗轮蜗杆啊

网友:
蜗轮蜗杆还是交错斜齿轮的根本区别在于:蜗轮蜗杆为线接触,交错斜齿轮为点接触

网友:
是一个多头蜗杆演变形一个斜齿轮圆柱齿轮去带动蜗轮。

网友(2010-09-21):
要计算速比也需要相关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