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圆柱内螺纹如何检测?

楼主(2010-06-28):
对于密封圆柱内螺纹,用螺纹塞规检测时,合格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螺纹塞规是圆锥形状的。

网友:
上面有两个台阶面,拧进去后,要落在两个面之间的区域,就算合格。

网友:
楼上正解
还有,不是圆柱螺纹,这是锥管螺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也可以用量仪直接读数,来控制趋势。

网友:
两个台阶面,拧进去后,在两个面之间的区域,就合格

网友(2010-08-07):
可以用NPT牙规直接读出来的啊!!!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有一个基面,一种是三个基面,分为上、零、下基面一般有后处理的话做零往上,原色的话就正负一颗牙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只有一个基面的,也就是零基准,零位正负一颗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