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大径(外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8):
经过测量 M8*1.25螺栓的大径(外径)是Φ7.874  ,M8*1.25的螺纹规的大径(外径)是8  ?为什么实际使用的螺栓大径会小呢?

实际情况是:用M8*1.25的螺纹规无法检验M8*1.25螺母。太紧。是什么问题

网友:
螺纹加工时都规定有公差,M8的外径公差是-0.35也就是说外径最小可以加工到7.65,按你实测的尺寸属公差中线尺寸,也就是说理想尺寸。至于你提到的通环规过不去的问题,环规测量的是螺纹中径,那与螺纹的角度和深度有关。与外径的关系不太大。

网友:
楼上大师正解。螺纹规测得是中径

楼主:
不是环规  是产品用的 M8*1.25螺母。用于组装用的M8*1.25的螺栓可以轻松旋入,可是标准的 M8*1.25螺纹规居然无法旋入。
奇怪的是,螺栓的外径是小于8(偏下限的)  而螺纹规外径是大于8(偏上限的)。

网友(2011-05-20):
这个应该不是螺纹直径大小问题吧,会不会是螺母没有回牙,或者两者之间的螺距在生产中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旋入   发表下观点 呵呵 1352439571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环规  是产品用的 M8*1.25螺母。用于组装用的M8*1.25的螺栓可以轻松旋入,可是标准的 M8*1.25螺纹规居然 ...

这位社友还是没有理解六角车的意思哇。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标准吧

网友:
很正常的,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加工完用环规拧下再用螺母拧就有间隙了

网友(2011-09-14):
正在学习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螺栓顶径公差是负值,当然小于8㎜了。

网友:
从图中看,真正的螺纹牙顶是圆弧状的,不可能是绝对尖的,即大径不可能是理想化的。通止规属于综合性量具,能测量螺纹的中经、螺距等,即中经或螺距有一样不合格,通止规测量肯定不合格。如果你所说的螺母,通规能进去,止规不能进去,即使紧点也是合格的,反之这个螺母已经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