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硬连接的极限---请教

楼主(2010-06-28):
现有40Cr的行星轮轴和行星轮架,轴直径24~30   问我要用过盈形式将其连接,请问我的轴与行星架的过盈量怎么选取?

网友:
机械手册的公差那部分内容,其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什么类型的应用,选择何种配合,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用H7/s6的配合可以。————————————————

网友(2010-07-30):
路过 用力踏一脚 留下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