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W2008的安装图解?我急求啊……

楼主(2010-06-28):
我很需要SW2008的安装图解或者详细的安装步骤,希望哪位大侠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了……邮箱是:wanglujin1988@126.com

网友:
SW破解没那么麻烦吧·~下的软件自带的说明就有写`

楼主:
没有啊,所以才急求撒……

网友:
我也是在社区里找找的,我用的是sw2008 sp0,不知与楼主的是否一样。安装方法如下,希望能对楼主有用:

1.有一个类似太极名为“Solidworks 2008”的PATCH文件,打开后,将路径指向你的SW安装目录。有一个SLDAPPU.DLL的文件单击选中后打开,此后选择START,最后会提示文件替换完毕
2.打开sw2008-CRACK目录,复制sldappu.dll文件粘贴到C:\Program Files\SolidWorks目录下,提示你是否覆盖,选择“是”。
    注意:安装完SW2008 以后不要急着打开 也不要重启电脑一安装完直接进行上面的1和2两步 . 然后重启电脑 就至此,全部搞定。享受你的SW吧

楼主:
谢谢你啦!在你的指导下,我安装和破解过程很顺利……谢谢你……希望你能继续发扬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