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管子切割成螺旋形?

楼主(2010-06-28):
不锈钢管φ3x0.2切成螺距1.5mm左右的螺旋形,切缝宽<0.3mm
未割部分不得弯曲。
切割部分粗糙度一般,但不许有过热影响(普通线割那种热表面也不行)
请高手支招。

网友:
呃,这个没有想过 ,、、、、、应该很难加工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在车床上有些困难 我作过类似的试验,不过我切的是铝棒,用2MM的铣刀片。材料夹卡盘上,把车床的刀架拆掉,用电机带铣刀片。要根据螺距和螺牙径向倾斜度在电机下加快斜板,很伤脑筋 要是不行的话就旋风铣吧!

楼主:
不能深呀,老外切出来了的!咱们中国人行么?
RE: 如何将管子切割成螺旋形?

网友:
1.我可以为你加工,你是打样吗?
2.打样价格非常高,
3.你不要问我是怎么加工的,加工工艺保密。
4.我有类似的加工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棒料都可以切,我想管子应该不在话下

网友:
楼上的这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知道lz的工件是什么样子就在这里夸海口,棒料切槽谁都能加工,但是把不锈钢管子加工成弹簧一样的工件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而且螺距还那么小,还不能弯曲。

网友:
如果你认为你真有这个能耐那你叫LZ把工件让你加工啊。

网友:
是啊我就是说把棒料切成弹簧状,我有不是故意抢你生意,我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

网友:
但是LZ不是把棒料切成弹簧状(棒料切成弹簧状那个都能切,还用得着你来切吗,LZ也用不着发帖求助了。),而是把不锈钢薄壁管切成弹簧状,你有把握吗?

网友:
往管子里塞根芯轴,你告诉我能不能切?你看清LZ发贴的主要目的是大家给他出主意并非想要寻找加工户!我说的也只是个建议,也没有肯定一定能行!要是你认为我扰乱了你的商机,我无话可说!再提醒你下:这个社区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共同学习的,不是你的出气桶!!!!!

楼主:
往管子里塞根芯轴,你告诉我能不能切?你看清LZ发贴的主要目的是大家给他出主意并非想要寻找加工户!我说的 ...
引用 网友B:

    主要这种件是批量生产,每次都插根芯棒蛮恼火,150长的芯棒难呐。

有可能会请高手代做的

楼主:
1.我可以为你加工,你是打样吗?
2.打样价格非常高,
3.你不要问我是怎么加工的,加工工艺保密。
4.我有 ...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能切出来吗?
需要从中间切,管总长150+,一端留约10mm(或更短>2mm),中间簧长约60~70mm,切割面粗糙度普通,但整体光滑,无过热状态(冷拉管过热降低硬度,如普通丝割后表面也会烧熔,疲劳降低),材料奥氏体不锈钢。

今后可能有φ2x0.15的管子

如找不到其它代替方法,极有可能与您联系。

网友:
往管子里塞根芯轴,你告诉我能不能切?你看清LZ发贴的主要目的是大家给他出主意并非想要寻找加工户!我说的 ...
引用 网友B:

塞芯轴加工后芯轴因毛刺影响很难退出。
楼主如果有量可以做一台专用设备。

网友:
避免切削力的加工方式是否可以?  管子太长 不然 内外径一起车

找个转笔刀 呵呵 转笔整的长点  我觉得 弄 6 8 车刀头(对等放置,抵消切削力) 弄成螺旋型  弄成一个类似转笔刀的复合刀头

网友:
可以采用铣床加工试一下

网友:
继续关注本贴……
没有这样加工经验……

网友:
用工具磨应该可以.找个做非标刀具的地方试下.

网友:
能发一张详细的零件图吗

楼主:
能发一张详细的零件图吗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不用图了吧?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又不是什么复杂图

弄了个简图

网友:
刚加入这个行业不久,主要是向各位学习

网友:
确实很难啊,很想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个人认为。其中的难题为:怎么才能保证不弯的车/铣加工
1.采用加芯棒,但其加工时的毛刺影响芯棒退出(可否用丝杠类的芯轴?其导程为为需要加工件的导程,螺距的宽度大于加工的宽度,车/铣时可以加入去毛刺的工序,然后再退芯轴)
2.用跟刀架,加上芯轴,不伸入到未加工区域,只为了保证能让已加工的螺旋片不变形。或者是在螺旋片的外面加套筒,
这东西加工起来的速度很慢,芯轴的具体尺寸可以在加工中实验出来吧(这个没有加工过,没有具体的经验)

网友:
应该是用激光切的,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先考虑它技术难点是哪,第一,螺旋槽通透的零件用普通方法加工很容易变形
第二,技术要求热加工不可以。
那我建议,可以使用水刀,那东西可以达到你的要求,1,没有切削热,2,切削阻力小,3.切削速度快

楼主:
这个东西先考虑它技术难点是哪,第一,螺旋槽通透的零件用普通方法加工很容易变形
第二,技术要求热加工不 ...
引用 网友E:

听说水刀切缝很宽嘛,精度较差。
本来有人提议采用激光切,我觉得不行。

网友E:
听说水刀切缝很宽嘛,精度较差。
本来有人提议采用激光切,我觉得不行。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听说而已嘛,没有足够表面它不行的证据。那东西可以用水刀加工,水刀加工装,角度切边缘

网友:
你知道水刀多宽?楼主的零件有公差?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做到~~~~~~~~~~~~~

网友:
激光和水刀都应该可以做到的,

网友:
激光和水刀争起来了,楼上来捣浆糊了。私下认为,难点是易变形,加工槽是很简单的。楼主是不是可以设计一种工装能让管材加工成为棒材加工!加芯棒是一种方法,想简单装卸就再想办法!

网友:
试着画了一下,看看是这样的吗?加工起来比较难

网友:
电解加工呢,或者烂版腐蚀加工,不难的吧

网友:
如穿芯棒恐怕不行吧
太小了,
在车床上加工应该是可以的
有时间试试

楼主:
试着画了一下,看看是这样的吗?加工起来比较难
引用 网友F:

    没得我画的那个漂亮

网友:
用三维的激光可以做,不过有3维的激光企业不是很多

网友:
这有什么难度!自动走芯机床不就行了。难道我没看懂?

网友:
带数控转盘的线切割机床可以加工,,就是这种机床比较少。
就是线切割机床带个旋转轴。

网友:
确实不容易加工,没有接触过。5楼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学习一下。我们也不是搞加工的就是了解一些这类产品的加工。不会抢你生意。

网友:
给位高手们,你知道楼主的技术要求了吗?仔细的看完再回答问题

网友:
这样呢,如果在内部加一根和内孔大小合适的棒,然后两端和管子点焊上,上车床车好螺旋再截断抽出棒子

网友:
用5轴加工中心铣。。。。。。。。

网友:
看来也没有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只有吵嘴的人

网友:
楼主是否仔细看过,薄壁管上的螺旋槽确实是切削加工的吗?我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工厂专门加工带螺旋槽的薄壁不锈钢管,规格很多,大致的尺寸范围是外径5-12mm,长度80-400mm,壁厚0.3左右,螺距大约10-18mm左右。见照片,它的螺旋槽不是切削的,而是冷挤压出来的。方法是底下一块固定的钢制平板,厚度大约有40mm,尺寸大约有400X500mm左右,具体要视零件的长度和零件的螺距而定。将要加工的管子放到平板上,它的上面在放一块平板,方向尺寸与下面的一致,对齐。当上面的平板平行移动时,薄壁管就会在两平板之间滚动。将上面的平板开一道通透的斜槽,槽宽大约5mm,内镶与槽宽一致的一条钢条,钢条伸出平板的尺寸可调,露出的部分,尺寸大致就是螺旋槽的宽度和深度。当上平板水平移动时,其上面的一道凸棱就将薄壁管挤压出一条螺旋线了。平板用气缸推动,大致搓2-3次即可将螺旋线挤出来。一台设备大约每分钟可加工10件以上。提供这些情况以供参考。

网友:
如果一定要切削,也可参考以上的成型原理,将螺旋的压条改成刀具。

网友:
要切通又不能切断,可以实现,简单的说就是砂轮切割,我从零点精密的加工方式想到的,0.3的槽完全能够实现,关键是这个砂轮怎么选择,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明白楼主的工件是什么样子吗?像你说的带螺旋槽的薄壁不锈钢管充其量只是一个有螺旋凹槽的薄壁不锈钢管,而楼主的带螺旋槽的薄壁不锈钢管上螺旋槽与内孔是相通的(跟弹簧差不多),你所说的冷挤压出来的螺旋槽与内孔是相通的吗?楼主的这个工件只能是切削加工出来的,因为我加工过类似的工件,像楼主的这个工件牙长60螺距1.5也就是说40牙,加工时间大概3分钟左右,(槽宽0.25跟内孔相通基本上没有毛刺而且工件不变形,这些是最主要的)。

网友:
等待高手的解决,看看高手们是怎样解决难题的!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做到~~~~~~~~~~~~~
引用 网友G:

    激光无热影响区?
我也听说过水刀,据说精度能达到02.mm

网友:
很有点难度,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六神都能驱蚊,神六都上天都上了天,应该不是件大事

网友:
刚刚看了下水刀的介绍,应该是符合lz的要求的!

网友:
水刀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完全可以满足要求。而且速度比较快。

网友:
拿分``顺便学下..

网友:
请使用内圆切片机(光学行业用)

方法:调整角度--透皮即止--螺旋进给--注意冷却

原理:

刀片:

网友:
用电火花(四轴的),工件做螺旋动作

网友:
做一个塑料保护套,放进电解槽里通电腐蚀

网友:
楼主是否仔细看过,薄壁管上的螺旋槽确实是切削加工的吗?我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工厂专门加工带螺旋槽的薄壁不 ...
引用 网友H:

这主意不错,搓丝机

要是能搓破钢管就好了

网友I:
着车床上能加工出来的

网友:
激光切割不行,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会产生热效应。
还是使用水刀吧!应该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继续关注本贴
学习中

网友:
我们有这样的产品,不过是外协买的,用于制作一些万向传力件。
大致的工艺是机加切削,然后做人工整形。
从产品切面判断是这样的。
水刀、激光、放电、腐蚀都可以否掉了。
积压的方法没有试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数量如果不多,可用铣床加工。

网友:
有难度,有能力的给LZ支个招呗

网友:
用数控机床做这个活儿,编个程序出来,看看能不能切出来!

网友:
我知道怎么做,但加工方法无法阐述,表达能力有限。
   Q408550988

网友:
不知怎么加工,但不知可不可以铸造?

网友:
理论上到不是很难,我可以试试!

网友:
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是在水中进行线切割

网友:
楼主是否仔细看过,薄壁管上的螺旋槽确实是切削加工的吗?我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工厂专门加工带螺旋槽的薄壁不 ...
引用 网友H:

    这主意不错,解决了变形的问题
我看行

网友:
楼主是否仔细看过,薄壁管上的螺旋槽确实是切削加工的吗?我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工厂专门加工带螺旋槽的薄壁不 ...
引用 网友H:

    就这么干,我可以给你设计个小专机,不会很麻烦。铣槽或者是磨都可以

网友:
确实让人比较头疼用弹簧心轴(可胀心轴)行!!
弹簧心轴可以解决加工后因毛刺影响而无法抽出心轴的问题

网友:
1.我可以为你加工,你是打样吗?
2.打样价格非常高,
3.你不要问我是怎么加工的,加工工艺保密。
4.我有 ...
引用 网友C:

    如果论坛里的高手都这样自珍的话,就失去意义了。如果你的确需要这方面的订单,不妨多去商情信息栏转转。
恕我直言,如果抱这种态度在讨论技术,有点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个帖子我大概的看下,你们都被楼主说的槽所迷惑了,你们可想到从加工工艺路线上来实现它呢。
说下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内孔精度如何,1.内孔留3个MM量,加工槽到尺寸,这样不加工透,强度保证了,楼主的技术要求也能保证了。在做个套把工件装套里,套的尺寸和工件之间的间隙有0.02,在镗内孔,如果内孔精度高的话,镗,留量,去磨床磨到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侠,楼主的材料是“不锈钢管φ3x0.2切成螺距1.5mm左右的螺旋形”,不然就要用“圆钢”了

网友:
见过有类似的弹簧状的联轴器,不知道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SORRY,最近忙的脑袋乱乱的,呵呵记得我回答过这个帖子了 晕

网友:
同意74楼的想法
至于某些人为什么工艺保密 我想也就是这个了 因为说出来就觉得没什么了= =

网友:
用2MM的铣刀片。材料夹卡盘上,把车床的刀架拆掉,用电机带铣刀片。要根据螺距和螺牙径向倾斜度在电机下加快斜板,很伤脑筋 要是不行的话就旋风铣吧!
以前我在橡塑机械厂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我是菜鸟,进来学习的,谢谢各位

网友(2010-08-06):
等待高手的解决,看看高手们是怎样解决难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个好像靠谱。

网友:
我刚注册,第一次知道这个论坛

这个问题,楼主说不能有一点热影响层,连线切割的那种都不能有,那普通激光也不能用了,激光也有热影响层

用芯棒填进去再用水刀或者车,然后再脱下芯棒,不过这个好像对配合的芯棒制造要求很高

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化学铣削或者照相电解。最适合薄板。

这个零件0.2mm厚,缝宽<0.3mm,基本上没问题,深宽比1~1.5可以加工

网友:
经验少,不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感觉水刀不行吧,加工螺旋形的很难保证水刀也把后面的管子切削掉了

网友:
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
我刚注册,第一次知道这个论坛机
是否可以使用三轴滚压,用液压精冲的原理,芯棒(涨芯)开螺旋槽--下模,外套开螺旋槽(做压模用)--上模具,滚丝轮做螺旋冲头,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新手耐心等答案,呵,未达长度要求。

网友(2010-09-05):
用一 个分度头放在线切割上,就可以做出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用拉削的方式较好,只是长丝杠的加工,炮管的簧腔都是用拉削的方式加工的

网友:
可以是工件动,而拉刀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切的精度可以粗糙度达到0.025

网友:
做个工装,用个成型刀,如果有点批量的话自己做!

网友(2010-11-19):
看图一开始不没感觉什么,原来还这这么大学问

网友:
我赞成用旋风铣,以前我们用过,很好用的。

网友:
我还是期待高人出来指点

网友:
批量的话作个专用机床,少量让别人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着车床上能加工出来的

着车床上能加工出来
支持59楼

网友:
汗~!哪里来那么多唧唧歪歪的??用跟刀架和白钢刀慢速喷水就行!哪里那么容易歪?不锈钢啊!超级硬啊!慢走刀加水了热不到哪里!不热就不容易变形!怕毛

网友:
如果考虑到加工中容易变形的话,我有个小建议。
1)加工前,向不锈钢管中加入融化的石蜡
2)普车加工,
3)将工件在开水中走一遭,
考虑到不锈钢的硬度,刚度不会太差,所以在其中注满石蜡完全有能力保证加工中不变形了,再者石蜡对于毛刺这类问题是不存在的。
呵呵,我没有试验一下的条件,如果楼主觉得这方法可以不妨试试,我也是随便想了一下而已,布置能否成功。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期待高手支招给新手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此贴确有难度,要在车床上加工,必须要解决好工件变形,毛刺,甚至装夹等,螺旋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有了答案望楼主告之,共同进步嘛。谢谢!

网友:
激光和水刀都应该可以做到的

网友:
我是个新手,没楼上的经验丰富,也没试过,我想应该是像车螺纹那样车出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能说呢?我就不懂咱中国那么保守呢?技术是要大家分享的 ,说出来也没什么的·你帮的不是LZ,帮的是咱全中国!~

网友:
这么多评论也看不过来,虽然没有遇到过这个新鲜东东,给个思路(如有雷同抱歉哈);大家都看到过割管器,同样如果将割管器设计成刀片保持一定圆周间距排列,同时和SUS管保持一定角度,类似于涡轮和螺杆配合的那种加工方式,或是双螺杆传动配合的方式。

网友(2011-08-09):
。。。类似螺纹加工,只是把螺距放大了而已

网友:
厚度0.3,是板材绕制的吧

网友:
是否可以用砂轮或者锯条斜向切割深度稍大于管材壁厚,进给是楼主需要的螺旋线的轨迹。就是切割面比较毛糙,并在起切点管材会稍有圆度变形。

网友:
这帖子太强悍了,无此类经验者路过,学习

网友:
这么小的管子,可有说一下做什么用的么?

网友:
穿跟芯棒旋风铣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国人大都卖关子,知道的给出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