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连接交流电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8):
各位师傅好:
请看图片是一个250W  220V 的交流电机, 下面那个是调速器, 是一个研磨机上用的
请问应如何连接才能保证电机接地, 因为工作环境有水, 一定要保证安全.
请各位师傅指点, 我不是学电的, 一点不懂.

网友:
我不知道,但帮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浙江的吧?
看起来眼熟啊   楼主不是电工吗?

网友:
我不知道 但是要帮顶一下!

网友:
关键是怎么防水的问题,跟接线没有关系,接地线肯定得接。
如果是潜水,有专门的潜水电机

楼主:
听有同事说就是把电源线(三股)里的零线接到控制器的FG端子上........是这样么? 这样接就可以有效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无论如何先得做好电机的防水,然后做好接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图中表示FG是接地线端,将其和床身接地端连接在一起就行了,电机上最好也在外壳上与地线相接,提高其安全性。注意不是零线,而是地线。

楼主:
楼上的大哥好, 我做的是简易研磨机,床身没有接地端, 把FG接到三相电源的零线就可以么? 多谢

网友:
楼上的大哥好, 我做的是简易研磨机,床身没有接地端, 把FG接到三相电源的零线就可以么? 多谢
引用 楼主:

    不能接零。。。。。。。。。。。。。。

网友:
不能接零的,万一变压器端的零线断了,电机外壳就带电了。可以把电机外壳和设备金属连接到一起,但后单独打接地极。

网友:
学习了,
但没觉得精华在哪...

网友:
220V是单相的,没有所谓的三股接FG,一根火线一根零线,FG接地一定要接,如果机床本身不带地线的话(可能性很小),可以单独拉一根地线过去,接到电源盘的地线端子上,电机看着不错应该防水,但是要确保接线盒密封性好也一样能防水。

网友(2010-10-07):
接线盒内应该有有接地线的的标志吧,与三色线(接地线)接上就可以啊,

网友:
若是单相电机,重新换根电缆线,保证里面有火线,零线和接地线。加个三脚插应,在电机加个螺孔,用螺钉把接地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若是单相电机,重新换根电缆线,保证里面有三根线,两根是零线和火线,另一根是接地线。加个三脚插头,在电机打个螺孔,用螺钉把接地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懂那个,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工作零线和接零零线是不同的,现在工厂都有专用的接零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