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热处理的方法校正焊接变形?

楼主(2010-06-28):
怎样用热处理的方法校正焊接变形?向各位大虾求教一下

网友:
利用热涨冷缩原理,先用氧气乙炔预热,然后用水对受热点进行冷却,需要一定的技术.

网友:
这个要经验的,多做试验总结~~~~~

网友:
比较难掌握,得凭经验,建议先在试样上多试试再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