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能否使用套料钻 ?

楼主(2010-06-28):
小弟最近遇到一批铜活  铜法兰  是棒料下料  想把剩下的料芯套下来 这样能节约很多材料 ( 最起码料芯要比铜切削值钱)可是只有车床 请问各位大侠 能否给点建议 小弟谢谢了   有办法的可以联系QQ1441456466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去铸造,或者去买那种空心铜棒来加工

网友:
一般端面切刀即可,但不知道你的法兰多厚?

网友:
你的量大不?
如果只只几件或几十件,用锋钢磨个端面切刀吧
若量很大,一天要做上百上千件,建议作个专用套料钻。车床套料没是么特别的。

网友:
可以根据工件要求设计定制刀具加工,这样即可加工出所要尺寸有能节药材料!有详图可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
有个图就要好设计的多了

楼主:
不知道 公司怎么想的 以前都是铸件  现在改为  棒料了  深度每件 30左右 孔径 50左右  不过 我想两件或者更多件套成  一块料芯大家有办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