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有一台CTS-23A模拟机,探伤---求助

楼主(2010-06-29):
我有一定的探伤基础,以前做铜板探伤。没接触过轧辊探伤,也没有标准。现在的厂里有一台CTS-23A模拟机,没有用过模拟机,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关与轧辊探伤的一些知识。

      描述:我用了这台仪器在轧辊上试了试,好的地方没有波形,只有在轧辊有伤的地方才显现一点波形,有一次波,二次波,也有缺陷波。这个把我搞迷糊了?请教做轧辊探伤的大家帮忙描述一下情况,谢谢!!!另有探伤标准的话更加感谢!!!

      再请问哪里有卖超声波探伤的书籍的?谢谢大家!

楼主:
黑线三条,怎么没有人回答问题阿?

网友:
仪器没有使用说明书么?上面没有介绍这个么?你搜索 无损探伤,有很多这样的教材的,也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楼主:
[b]说明书已经搞到了,但是有一点不能确定的就是不知道我的探伤方法对不对啊?郁闷死了?!

描述:我用了这台仪器在轧辊上试了试,好的地方没有波形,只有在轧辊有伤的地方才显现一点波形,有一次波,二次波,也有缺陷波。这个把我搞迷糊了?请教做轧辊探伤的大家帮忙描述一下情况,谢谢!!!

网友:
以前见过涡流探伤,日本人自己做的,除了那个控制器是买的.

网友:
UT要学习,哪能买来设备就会的,那真是高人中的高人

网友:
要经过培训,各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每年都组织培训,参考标准GB/T6402,GB/T4162,JB/T4730.首先要根据试件和探伤要求,确定探伤灵敏度,再根据探伤灵敏度调整好机器(衰减Xdb)。再探伤,学问很深,不是一两句能讲明白的。

网友:
哪能买来设备就会的,那真是高人中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