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压扁---请教

楼主(2010-06-29):
大家好!
    有搞过管材(材质:20)压扁实验或者知道要使管材(如直径为70,壁厚为5)要多少力才能将其压扁?

我查了很多资料,无相关计算啊......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压扁了玩,还是压扁了用?对称的扁还是单边的扁?

网友:
公司做过直径38mm,壁厚3mm的无缝管压扁,用的是100吨的冲床,压力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没计算过最经济的压力是多大,仅供楼主参考,我们的管子是完全压扁(平)。

网友(2010-07-30):
我 估 计 要 500 吨 压 机。

网友(2013-09-12):
是什么材料,材料性能参数是哪些,这样才可以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