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计过采用液性塑料夹紧的夹具?

楼主(2010-06-29):
在很多书里都有介绍到,可惜都语焉不详,也没说液性塑料到底是啥玩意?
个人理解是,液性塑料类似于液压,但是液性塑料具有半固体半流体的特性,不容易渗漏,对密封性要求不高

网友:
有机弹性体,即半流体状物质,有橡胶类的,有聚氨酯类的,还有其他,

网友:
俺见过用黄油的。
优点是涨力均匀,实用于薄壁工件的涨紧,比如齿轮。

网友:
黄油一般用在干油伺服上,弹性体一般用在缓冲,涨紧,夹紧等方面,

楼主:
查到了点资料:
成分配成,按重量百分比为:聚氯乙烯树脂16% ,
磷苯二甲酸二丁脂82% ,硬脂酸钙2% ,真空油适
量。在天平上量取以上成分,放人烧杯,升温至
120~130℃ ,均匀搅拌,加热25~30mln,全部变
成乳白色胶状体后,稍冷加人适量真空油(真空油
即真空泵用高粘稠度的全损耗系统用油),趁热倒
人夹具体内,冷却7~8h,装入滑柱,拧上螺钉2
~ 3圈,让空气缓慢排出,8h后即可使用。

楼主:
查了一下,似乎是在50-60年代用的比较多,有一本书《液性塑料夹具》也是那时候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可是后来就消失匿迹了。可惜以前忘记问了。现在我们公司老一辈的工程师都退休了。

楼主:
这人气也太冷清了吧,怎么都没人讨论

网友:
很多夹具设计资料有介绍,好像有资料说容易老化。我没有看到过实际应用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新材料,应该可以解决老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的连杆线大头孔涨紧定位有

网友:
回复  亮剑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新材料,应该可以解决老化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家没有去研究和使用的,那么材料的进步对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头像孩子大了

楼主:
我的帖子是很严肃,很有技术含量的,怎么可以拿来灌水

网友:
赖亮剑,他先跑题,俺顺杆爬。
我是很认真的回答了,老的连杆线大头孔涨紧定位有。我见过的和用过的主要在孔的定位上,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我的帖子是很严肃,很有技术含量的,怎么可以拿来灌水
引用 网友B:

    晕,液性塑料夹具也算有技术含量啊

    不过是借宝地跟老朋友打个招呼罢了,唉

网友:
液性塑料夹具我们用的多了,我们多数都是用在车镗夹具上。现在国外有用水凝胶代替液性塑料的,我没实际见过,想象中应该就是用于制造乳房假体的水凝胶。液性塑料的配方上面有人说了,实际性状有点象豆腐或者肉皮冻,是种膏状物。夹具手册上介绍也有用黄油或凡士林的,但在高压力下还是用液性塑料好,不容易泄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2-02-01):
   最近想做一个这个夹具,不知好不好弄,滑柱孔单边间隙不知留多少合适,在夹具书上看到的都不怎么详细,希望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们是用锂基滑脂替代液性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