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怎么攻丝好攻呢?加些什么油呢?

楼主(2010-06-29):
请教各位!

网友:
加什么油不重要,关键要看不锈钢的材质怎样了,材质不好的不锈钢用什么油也没用,其实有专门的不锈钢攻丝油,但是也要材质好才行,同是丝锥也要好,我们都试过了。

网友:
用用菜油也行。。。。。。。。。。。。。。。。

网友:
我们公司基本都用菜油攻丝!

网友:
不锈钢攻丝笑谈:麻酱和酱油搅拌,就能行。哈哈哈

网友:
不锈钢攻丝时使用石蜡油也可以   抹在丝最上

网友:
可以的话,你火烧下药攻丝的地方

网友:
加切削油重要,关键要看不锈钢的材质怎样了,材质不好的不锈钢用什么油也没用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有两种切削液可供选择,一,NL型乳化油;二,极压乳化油,有较高的润滑性能,可用于攻丝及一些难切削材料的加工。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没使用印泥油的吗 ????? 应该好吧

网友:
我们用极压乳化油掺三十号机油,经济实用。

网友:
市场上有一种叫油酸的攻不锈钢很好。100多一瓶哪,普通钢材直接用二锥攻就行。

网友:
关键还是看你用的什么丝攻哦 用专用丝攻啊

网友:
用含钴的丝锥,孔要偏大一点,用菜油

网友:
也想看看这里头究竟有什么门道,呵呵

网友:
豆油和铅油可以吗?

网友:
普通的润滑油就行  不然用乳浊液也可以  实在不行浇点水也行

网友:
我们都用猪油。。。。。。

网友:
有两种切削液可供选择,一,NL型乳化油;二,极压乳化油,有较高的润滑性能,可用于攻丝及一些难切削材料的加

网友:
不锈钢攻丝用  白油漆加色拉油的混合液

网友:
根据具体的材质你可以用食用醋试试,我们一般是用猪油效果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