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铬铸钢---请教

楼主(2010-06-29):
请教各位大侠:C:2.6~2.8;Cr:27~29;Ni:1.5~2.0熔模铸造跟普通低合金钢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谢谢!

网友:
这是耐磨铸钢,这种材料铸造主要是缺陷比较多,尤其是大件,由于其收缩率比普通铸钢大,所以热裂倾向比较严重,还有缩松,缩孔等问题,小件稍好,玩这类特定钢种,要专门找一个师傅,会冶炼,控制过热度,还有就是合理作铸造工艺,

楼主:
谢谢!我们试了几次热裂是没问题,就是发生缩孔没法解决.

网友:
要想办法控制收缩率,这个要技术,我国同等成分的材料,比米国的收缩率大许多,技术上要改进,
浇铸的过热度要非常小,采用特急冷,或缓冷分别试验,或交替试验,看哪个最终有效果,

网友:
看来是技术上要求比较高的一件事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