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工序能做成复合模吗?

楼主(2010-06-29):
这两个工序能做成复合模吗?冷冲压的,薄板0.2-0.3左右,只需要冲一排。不知道从何下收,望指教!!

网友:
可以搞成符合模具,材料太薄,有几个难点需要想办法解决

网友:
不可以,但不知道楼主材料多大,是否可两个料叠一起冲孔翻边,然后打平

网友:
两个料叠一起冲孔翻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20-30的孔,一排大概有15-20个左右,就一排

网友(2010-08-31):
不可以两个料叠一起冲孔翻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