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定量泵同时向系统供油的压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9):
请问各位网友:

四台定量泵同时向系统供油(也就是四台泵串联)工作压力为90bar,假如一台压力变为80bar,其它的泵的压力会为多少?假如四台泵为变量泵呢?

网友:
90bar的压力需要串联?不太可能吧?怎么一个串联形式呢?

网友:
请问各位网友:

四台定量泵同时向系统供油(也就是四台泵串联)工作压力为90bar,假如一台压力变为80bar ...
引用 网友A:

    是并联吧,同时供油?还是串联?

楼主:
是并联,同时供油。单向阀前有溢流阀(单向阀和泵之间存在溢流阀)。

网友:
若单向阀在溢流阀后,则系统压力可以维持在90bar。

楼主:
回版主英德康:你的意思这台泵因溢流阀的设定压力低,泵打出来的油直接流回油箱,因为有单向阀,其他泵打出来的90bar的压力油把单向阀关闭或者说这台泵基本不向系统供油。对吗?

网友:
不带这样玩的,你想干什么?搞实验啊 还是出考题啊 呵呵

楼主:
有专家说那台溢流阀压力设定低的泵基本不工作,不知大家有啥不同的看法,请各抒己见。

网友:
很明了的事情。如果系统压力超过80bar,那么那台泵是不会向系统提供流量的。更甚至如果这台泵的出油回路如果没有单向阀或单向阀坏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的系统压力只会在80bar,其它泵会在这个泵上溢流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联那得有多高的压力啊?别的密封件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