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项目,齿轮箱降噪---请教

楼主(2010-06-29):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实验时发现齿轮箱的噪音很高,三千转时噪音达97分贝,后来发现有两个轴齿由于结构原因不好做端面锐角到棱就没有做倒棱处理,请高手分析下是不是没做倒棱导致噪音过高

网友:
测分度圆跳动没有???这个是最基本的

然后用啮合仪测

就找的出问题了

倒棱跟噪音关系不大

网友:
齿轮的齿圈跳动
公法线变动量
齿轮的安装侧隙
齿形与齿向。

楼主:
那请教一下,端面倒棱的作用,我一直以为和噪音有关系

楼主:
我几乎什么都测了,都没发现问题,我甚至让齿轮箱运转了3个小时,拆开看齿轮啮合痕迹,也很正常。唯一的异常就是有两个齿没有做端面锐角倒棱,但我想不通的是端面没倒棱应该影响不大,我的箱子比正常的情况下高出6个分贝左右(3000r/min的情况下)

网友:
结构上也有关系的 压差也会引起噪声的

楼主:
齿轮箱体体积大小对噪音影响大不大?会不会因为齿轮箱体很小,使得噪音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