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贴装元件分类

楼主(2010-06-29):
连接件(Interconnect):提供机械与电气连接/断开,由连接插头和插座组成,将电缆、支架、机箱或其它PCB与PCB连接起来;可是与板的实际连接必须是通过表面贴装型接触。
有源电子元件(Active):在模拟或数字电路中,可以自己控制电压和电流,以产生增益或开关作用,即对施加信号有反应,可以改变自己的基本特性。
无源电子元件(Inactive):当施以电信号时不改变本身特性,即提供简单的、可重复的反应。
异型电子元件(Odd-form):其几何形状因素是奇特的,但不必是独特的。因此必须用手工贴装,其外壳(与其基本功能成对比)形状是不标准的,例如:许多变压器、混合电路结构、风扇、机械开关块,等。
Chip
片电阻, 电容等, 尺寸规格: 0201, 0402, 0603, 0805, 1206, 1210, 2010, 等
钽电容, 尺寸规格: TANA,TANB,TANC,TAND
SOT
晶体管,SOT23, SOT143, SOT89等
melf
圆柱形元件, 二极管, 电阻等
SOIC
集成电路, 尺寸规格: SOIC08, 14, 16, 18, 20, 24, 28, 32
QFP
密脚距集成电路
PLCC
集成电路, PLCC20, 28, 32, 44, 52, 68, 84
BGA
球栅列阵包装集成电路, 列阵间距规格: 1.27, 1.00, 0.80
CSP
集成电路, 元件边长不超过里面芯片边长的1.2倍, 列阵间距<0.50的µBGA
表面贴装方法分类
第一类
TYPE IA
只有表面贴装的单面装配
工序: 丝印锡膏=>贴装元件=>回流焊接
TYPE IB
只有表面贴装的双面装配
工序: 丝印锡膏=>贴装元件=>回流焊接=>反面=>丝印锡膏=>贴装元件=>回流焊接
第二类
TYPE II
采用表面贴装元件和穿孔元件混合的单面或双面装配
工序: 丝印锡膏(顶面)=>贴装元件=>回流焊接=>反面=>滴(印)胶(底面)=>贴装元件=>烘干胶=>反面=>插元件=>波峰焊接
第三类
TYPE III
顶面采用穿孔元件, 底面采用表面贴装元件
工序: 滴(印)胶=>贴装元件=>烘干胶=>反面=>插元件=>波峰焊接

网友(2010-10-14):
讲解的挺详细的,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