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无故撞机---求助

楼主(2010-06-29):
机床厂家:大连数控车床,型号CL-15,系统:法那科0i-TC,问题点就是明天机床加工工件时时不时就会出现插刀,不按程序路径走,大概一天要出现七八次差不多,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路过的各位大虾指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问LZ机床用了多长时间啊?老床子的话我做的也出现过“丝杆磨的不行了”,还有不懂的就是FANUC系统做的应该很好啊,失步的话系统应该会报警,觉得是机械问题。等你回我,可以问问机床厂家,我们厂的还未过保期!

楼主:
机床使用了5年时间(除了插刀外,其它的性能没什么问题的),问机床厂家也不怎么现实了,原先大连机床厂差不多解散了,售后服务很差,问不到什么东西的,现在只能靠各位多多帮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做的是批量定型产品吗?能不能把情况说具体点,明日可以帮你问问沈阳机床的维修人员!

楼主:
沈阳机床维修人员这几天都在我公司修机床呢,他说这台机床可能是电器上故障或是系统方面的问题,说机械上没什么问题的,要搞好比较难,要试着慢慢更换相关的元件,慢慢的找。

网友:
你的机那个轴有问题,建议你检查下电机的动力线接头.进水的可能性很大.进水后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但我电路上装有稳压器了,进水这个问题不太可能会出现坐标偏移吧

楼主:
如果我把2台相同型号的机床系统主板对调以后,请问系统参数是不是也要跟着对调呀

网友:
系统的手东ABS参数东了吗?还有FANUC系统容易受干扰,检查一下机床的地线是否良好啊 ??

楼主:
楼上的,系统手动参数那几个动了会有影响啊,机床地线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xia夏天到了,散热问题要考虑,高温cpu回变傻瓜的

楼主:
系统手动ABS参数那几个动了会有影响啊,地线检查过了情况良好的

楼主:
晕!我发了回复这里怎么没显视啊,
楼上的系统手动ABS参数中动了那几个会有影响啊,地线我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一个稳压器试试

楼主:
稳压器也经装了,没效果

网友:
手动ABS坐标更新!就是在用后动移动机床的时候绝对坐标没有随着更新,在自动走程序的 时候就会出现乱跑!
查下参数说明书看看有关ABS的参数打开试一试!!

网友:
楼主,检查检查联轴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