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插分的编码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0-06-29):
现在有一台广数的数控车床要装主轴编码器,可现有的编码器是没有插分的:就是只有HA  ;HB;HZ,三相信号,可系统要求要有插分信号A-;B- ;Z-.请教社区内师傅们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
请教社区内的朋友,等待回复

网友:
A-,B-,Z-可以去到一个公共端,应该标为N的端子,你的编码器上面看看有没有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