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机油泵,故障时起压时间太长---请教

楼主(2010-06-30):
我公司有台500T的挤压机,
油泵是117的电调柱塞泵和4525V60A叶片泵
故障时起压时间太长,
可以帮忙分析下原因吗?

楼主:
求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传上液压原理图,然后把故障叙述明白。

网友:
求高手不吝赐教!
引用 网友A:

传上液压原理图,然后把故障叙述明白

网友:
气压时间长,工作时间就会短;如果气压时间短,工作时间就会长;要同时解决问题,那就换大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