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展:激光切割比线切割快多了,不知道精度能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0-06-30):
激光切割比线切割快多了,不知道精度能到什么程度?

网友:
外行了,一个是用来下料的,一个是用来做模具加工的,不是一路货色,硬要比也真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的激光机能保证到0.1——两种切割方法确实各有擅长,选择时还是看产品的实际用途考虑

网友:
激光的切割效率很高,速度可达25米,对于1毫米的板材而言!精度要比线切割精度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