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标准中的齿形公差和01标准中的齿廓总偏差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0-06-30):
最新在学习齿轮精度,有个问题,始终无法理解,在此请教各位师傅,先谢过各位看帖及回复的朋友了

GB10095-88标准中的齿形公差ff

GB/T10095.1—2001中的齿廓总偏差Fa有什么区别呢?
从定义上来看,是差不多的,从图上来看,也是差不多样子的,齿形公差ff还是比较能理解的,但是齿廓总偏差,这个名词的解释很模糊,不怎么能理解
希望师傅来解惑,呵呵

楼主:
拜求各位师傅来解释下呢,多谢!!

网友:
先看看88版中对“齿形误差ff的定义,”在端截面上,齿形工作部分内(齿顶倒棱不分除外),包容实际齿形且距离为最小的两条设计齿形间的法向距离”。

再看看01版中对“齿廓总偏差Fa的定义,”在记值范围La包容实际齿廓迹线的两条设计齿廓迹线之间的距离“。

可以看出,两者含义是一致的,只是措辞不一样,其实是更严密了,”齿顶倒棱部分除外“用”记值范围La“来描述。

应当说,齿轮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家产物,从83、88、01都是采用ISO标准的,本着”凡事溯源“的方针,去看一下ISO中齿轮的这个偏差时怎么说的,在ISO中,原文如此写”total profile deviation",所以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翻译的是没问题的,原来是用error的,所以88版中翻译为齿形误差。

推 荐楼主看一篇文章,叫《中国圆柱齿轮精度标准走向何方》,当年把这篇文章打印给一位长者看时,他对我说:“谢谢,很有价值!”至今记忆犹新。注意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果常翻机械设计手册的齿轮部分,应该很熟悉。

呵呵,与楼主共同探讨学习。

网友:
我觉得两个概念都说的一回事,只是后者更好一些,是对前者的修订,一般情况都适用

楼主:
感谢版大跟帖解惑,附上 中国圆柱齿轮精度标准走向何方 一文,希望对跟我一样有些迷糊的朋友有用

看完这篇文章,我对国标产生了不信任感

楼主:
版大,有否清晰版的GBT10095.1-2008和GBT10095.2-2008提供呢?
网上的都是扫描版的,看着眼花了

网友:
网络下载的这个标准多数是扫描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