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安装和使用要求

楼主(2010-06-30):
奇龙带轮带轮挡圈
    可按下列情况选择带轮挡圈:
    a‘在二轴传动中,_二个带轮中必须有一个带轮两侧具有挡圈,或两带轮的不同侧边各有一个挡圈。
    b.在中心距超过小带轮直径的8倍以上:的传动中,一二个带轮的两侧应都有挡圈。
    c.在垂直轴传动中,其中一个带轮的两侧应有挡圈,而在系统中其他带轮仅在底部一侧有挡圈。
    d.在多轴传动中,应保证每隔一个带轮有二个挡圈,或围绕该系统每个带轮的对边各有一个挡圈。
带轮安装要求
    带轮在安装时,必须注意带轮轴线的平行度,使各带轮的传动中心平面位于同一卜面内,防止因带轮偏斜,而使带侧压紧在挡圈上,造成带侧面磨损加剧,甚至带被挡圈切断。因此,对带轮偏斜V.须加以调整,可按图A1,把偏斜角8m调到允许范围内。
    在保证带轮的对准性的同时,应保证传动装置机架和轴的刚度。在使用带轮时,必须除去带轮上的锈蚀,以免过早磨损同步带。
奇龙同步带
同步带的张紧
    同步带安装时必须有适当的张紧力。带张紧力过小,易在起动频繁而又有冲击负荷时,导致带齿从带轮齿槽中跳出(爬齿);带张紧力过大,则易使带寿命降低。带的张紧可通过改变传动装置中心距来实现。其张紧的合适程度可在两个带轮间跨度中点上加重量来检验,所加重量大小取决于带的型号、宽度及带长.
张紧轮的使用
张紧轮的使用场合
    张紧轮可在以下情况使用:
    a.当中心距不能调整时,作为带张紧的一种方法。
    b.在较大速比传动中,增加小带轮的包角。
张紧轮的安装方法
    根据张紧轮用途,有二种安装方法:
    a.安装在内侧,作带张紧用。张紧轮应采用齿形带轮,当张紧轮的齿数大于带轮最少许用齿数时,为避免啮合齿数减少,应把张紧轮安装在松边一侧。
    b.安装在外侧,作增力滞轮包角用,张紧轮可采用中间无凸起的平带轮,它的直径为最少许用齿数的带轮直径,且安装在松边,使带不会产生过大弯曲。

网友(2012-05-06):
学习了正找着它呢,,,,,,,,,,,

网友(2013-06-18):
”张紧的合适程度可在两个带轮间跨度中点上加重量来检验,所加重量大小取决于带的型号、宽度及带长“,那里有加载重量的标准呀?

网友(2017-09-03):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18-12-21):
我们单位想用同步带,替代减速机。不是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