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油泄露---请教

楼主(2010-06-30):
有台恒流泵,安装螺纹孔与出油孔在加工过程中打通了,请问各位大大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
螺纹上涂胶后拧上,再不行重做一个吧。

网友:
做个堵头试试。。。。。

网友:
呵呵,不要害人啊,还是把螺纹孔搞好,加个堵头不知道是否可靠,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路过 看过  学习过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把泵进出油口交换,并没入液面以下,大部分齿轮泵可以反向应急使用。

网友(2020-04-20):
还是期待高手回复吧!不要害人害己啊: p( A% i7 f6 @3 {2 N

网友:
粗暴点,压力低堵头堵上重新打螺纹。压力大孔口加工倒角然后打堵头再满焊最后重新打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