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系统simulink和amesim联合仿真是否有必要?

楼主(2010-06-30):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液压阀伺服系统的仿真分析,最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现象:(1)很多电液伺服系统的仿真是通过simulink和amesim联合仿真来实现的。
           (2)也有少量的仿真是通过simulink,或者amesim单独来实现的。
     问题:在联合仿真里面来实现伺服系统或者比例系统的仿真,一般是在simulink里面设置PID调节部分,在amesim里面实现比例阀和液压缸的模型。众所周知,在amesim里面有pid调节的部分,如果仅需要在simulink里面实现pid调节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用联合仿真来实现,amesim里面的模块就足够了,一个软件可以做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用两个软件来实现呐?
   当然,如果伺服系统仿真,在amesim里面不能实现的一些模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联合仿真这个途径来实现。

  请大家有想法的发表一些意见,互相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2011-10-06):
仅仅是pid的话,其实用amesim控制库的pid控制器,或者用控制库自己搭建一个也可以。更为复杂的算法,就是用simulink比较方便,matlab的数学工具比amesim多不少,还能支持文本编程,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是如果单纯是pid还要联合仿真的话,无非就是搞得好像很玄乎,忽悠论文,显得这个工作很难,一定要“联合仿真”才行,zhuangbility罢了。但国内很多所谓仿真,搭建的原理都是错的,有的出来的曲线和实际不符,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