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件车10MM平底盲孔用什么设备好些?

楼主(2010-06-30):
最关键的是这个底部一定要平整,而且表面粗糙度要比较高。
普通台钻粗加工以后,精加工(二刃键槽铣刀)装在钻床上能行吗,还是铣床上好些?
而且最后攻丝呢,钻床上还是铣床上???哪种设备能使牙干净
谢谢啊

网友:
如果只有钻床和铣床的话当然是用铣床加工更好了。

网友:
哎,楼主,你搞个图吧,这外形,孔深,精度……总得透露一二吧?
就你的题目而言,用车,铣,钻,甚至磨都能完成……
平底不难,用钻头磨好点,也能完成,但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呢?攻牙在哪里?攻多深?
不说了—

网友:
你的产品用铣的方式比较好。当然车的方式也是比较好的,攻牙的话,采用挤压攻牙质量好!

网友:
一定要平整,而且表面粗糙度要比较高,哪种设备能使牙干净

当然用车是最简单的!

网友(2010-08-08):
如果长期做,那建议你搞台六角车,效率高,车钻攻一次性搞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何不直接在数控铣床上先用直径为8的钻头钻出底孔,孔底部留一定余量,再用直径为5的铣刀铣出小于10mm的孔,而后由铣床攻螺纹呢?这样只需一次装夹,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