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能达到一定速度的剪切动作,频率较高---请教

楼主(2010-06-30):
想设计一种能达到一定速度的剪切动作,但不知一般用气缸、或机械控制还是什么别的方式来控制一般动作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
请提供具体的要求。我可以帮你选一下用什么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在一台包装机上剪切频率为100次/分以上,想用气动控制,有人说气缸活塞不可能有这动作频率。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它高频率的控制机构?

网友:
据我所知靠机械动作是不太可能。气缸的换向阀的频率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
机械可以达到300次。完全可以,其他方法困难。

网友:
比例系统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我这里的系统是每分钟14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比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