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行器升降机构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0-06-30):
划行器升降机构的设计  望大家给一下意见  谢了

网友:
提问要描述清楚啊,否则别人无法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划行器的升降机构有机械式、液压式两种常见形式。当然还可做成电动式的。基本要求是左右划行器的动作要协调,即左起右落、右起左落。中间连接可以用拉杆、钢丝绳等。

网友:
其实,划行器的起落机构比较简单,小型机器用机械式手动起降成本较低,大型机器用液压式方便省力。

网友(2011-01-22):
什么东东

网友(2011-03-06):
什么东东,我也真的不知道。

网友(2011-05-09):
升降结构都分哪几类啊?我现在急需要创新的机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