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熟悉DNC,进来聊聊

楼主(2010-06-30):
如题,有熟悉的朋友多多赐教!

网友:
问题不具体啊!你最好把具体问题描述清楚,文字清楚,最好有图片。这样别人就好帮助了!

楼主:
哦,谢谢老大,我想想怎么整点资料!也是客户问到我,我不懂,就来拜师了!

网友:
央视都不让说NBA,楼主还DNC。
DNC(Distributed Numerical Control)称为分布式数控,是实现CAD/CAM和计算机辅助生产管理系统集成的纽带,是机械加工自动化的又一种形式。

楼主:
呵呵,关键我是不知道汉语怎么说!也是客户问到了,才来请教各位!版主是这方面高手不?这个东西跟MES的区别,对于生产车间而言是什么?跪求正解!

网友:
这东西就没人说汉语,你问车间的操作工,也是清一色的“DNC”。
简单说,DNC就是可以用一台电脑管理多台机床,主要是程序管理。
以前,昂贵的数控系统的存储空间很小。模具加工程序动不动就是好几M,根本就存放不下。现在,即使能存得下,但复杂的加工程序是不可能手动编程的,都是用软件自动生成的,来来回回从电脑里倒腾程序到机床也很麻烦。于是,DNC就很有必要了,通过DNC软件,电脑可以把存在电脑里的程序传给系统,机床就能边接收边加工。换产品就很容易了。管理起来也很方便。
至于楼主说的MES,这是制造过程管理系统,是面向整个流程的。而DNC,仅仅是为了管理数控机床,连普通设备都管不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受益匪浅……呵呵,交个朋友,大家以后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佩服能用文字寫的這麼清楚..邊傳邊做!!
目前高於2000條的程式,我們都會採DNC,不過在F大於3500容易產生暫停現象,目前採data servo可以克服這個麻煩,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侠……有什么问题我会随时请教,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过奖了,俺心不安那。实际上,DNC,俺根本就是外行,自己从来就没实际用过,要用的时候,也是让别人来搞,俺看着。
数据服务器是日本人的叫法,不同的系统都有类似的功能。基于百兆以太网,FTP传输协议,速度和通用性当然不是串口能望其项背的。关键在于可选缓存功能,就是为了解决“断点”的现象,超大型高速微程序段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西门子有硬盘执行功能,但德国人没有日本活泛,只要使用这种方式就意味着放弃一些特殊功能。
有时候,被那些名词搞得晕乎乎。俺是俗人,尽量讲些俗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仔細.....佩服!!

网友:
通俗点讲(补充):

1.
DNC(DNC Operation)是数控机床自动运行的一种工作方式. 用RS-232C或RS-422口将CNC系统或计算机连接, 加工程序存在计算机的硬盘或软盘上, 一段段地输入到CNC, 每输入一段程序即加工一段, 这样可解决CNC内存容量的限制. 这种运行方式一般由PMC信号DNCI控制.

2.
DNC运行一般通过远程缓冲器(Remote buffer)接口来执行, 由独立的CPU控制, 其上有RS-232C和RS-422口. 用它比一般主板上的RS-232C接口执行速度要快.

3.
DNC1和DNC2是实现CNC系统与主计算机之间传送数据信息的一种通讯协议及通讯指令库. DNC1是由FANUC公司开发的, 用于FMS中加工单元的控制. 可实现的功能有: 加工设备的运行监视; 加工与辅助设备的控制; 加工数据与检测数据的相互传送;  故障的诊断等. 硬件的连接是一点对多点. 一台计算机可连16台CNC机床.
DNC2其功能与DNC1基本相同, 只是通讯协议不同, DNC2用的是欧洲常用的LSV2协议. 另外硬件连接为点对点式连接, 一台计算机可连8台CNC机床. 通讯速率最快为19Kb/秒.

楼主:
今天读完各位的回复,方有井底之蛙之感……希望能从社区吸收更多精华!小弟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