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毛刺连杆油孔与小孔相交处的毛刺有好的去除方法吗

楼主(2010-06-30):
连杆油孔与小孔相交处的毛刺有好的去除方法吗?

网友:
订做专用的毛刷工具。。。。。。。

网友:
去毛刺在热处理前去好还是热处理之后去好(那个效益最高)?这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磨削过程产生的呢?都挤到油孔里了!!!

网友:
可选择热能去毛刺机,我使用的效果不错

网友(2010-09-21):
http://www.burroff-cn.com
专业连杆孔去毛刺
18606253286

网友:
这个,不应该属于表面工程吧,到加工问更好。

网友(2019-10-25):
连杆盖有毛刺连杆体没有是硬度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