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柜体,焊接后处理效果不佳,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0-06-30):
实物图片如下
不锈钢柜体   四面角是焊接起来的   但是打磨后效果不好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处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做成圆角?模具成型出来

网友:
使劲的抛吧,,没什么别的好办法

网友:
先喷砂,然后在喷塑,应该可以

网友:
用清洗剂先过,再用高速打磨,数量多可以做流水打磨,用羊毛.....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种造型和焊接方法试试呢?比如点焊!

网友:
从图上看,工人制作工艺有待提高!

网友:
这个只有靠打磨工不断地提高打磨抛光水平
打磨一直都是钣金厂的重头   是技术更是细活

楼主:
现在是氩弧焊接起来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
没别的什么好办法,抛吧,不过抛光确实是个细活。

网友:
这个焊接和打磨都是狗屎级别的。

想要做好不锈钢的零件,水平很重要。

打磨结束后,可以用酸洗膏处理,当心这个有强腐蚀,再用羊毛抛光,那样出来的产品应该不错。

网友:
1,你要多出一点工资,请高手作业,责任心强的那类人。钣金焊接不是流水作业的电子产品,路边随便拉个人就能干的。
2,钣金焊接一般用点焊,少用拖焊,技术不行的很容易做报废。
3,不锈钢的抛光,除了用洗钢水刷洗,还可以用电抛光。后者处理过的表面如出新般的光亮。
4,我单位就是如以上做的,因为我们的国外客户要求非常之严,所以也是被逼出来的......

网友(2010-09-16):
电抛光是啥,电镀吗,咋抛?请教

网友(2010-11-01):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想请教

网友:
氩弧点焊,再焊接,打磨,黑色的需要用清洗济.没其他的办法.

网友:
朋友这没什么难的,主要看你员工的技术能力了,把好每道工序,就OK了,关键是下料去角要准,折完弯需要焊接的地方缝隙小最好是没有缝隙,如果这几道工序做好了,找个好一点的焊工,打磨的时候就磨焊口,打磨的面越小越好,能不磨的地方尽量别磨,然后用不锈钢清洗剂过一便,一定要用清水在过一便,就这磨简单,表面是拉丝还是抛光,就看你客户的要求了,个人感觉拉丝比较简单,用拉丝机轻松搞定

网友:
用氩弧焊焊接,不要拉焊,点焊过去,然后表面拉丝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焊接后会产生焊点,或许可以考虑用电解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解释下电抛光是怎么做的,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电抛光是利用电化学作用,使金属零件表面平整而有光泽的工艺。

网友:
没焊好,局部不平,还是用氩弧焊补一下再打磨吧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不锈钢呢 ?用碳钢 ?

网友:
后期处理工艺很重要。

网友:
点焊的话,可以做到外面看不到明显焊点痕的,只需要焊极调整好就行,不过点焊要做到密封不太现实

网友(2011-04-22):
最好用双面拉丝板 一面贴进口激光膜的  激光下料与折弯成型及焊接是都要保证板的正反面都不能划伤
展开要算的准 折弯后拼装时  最好没有缝  这样氩弧焊时就不要填焊丝了  焊接变形就小  最后焊完后
用最细的砂丝打磨焊缝处  然后按材的原有拉丝纹路拉丝  最后上一层不锈钢专有油  专防灰尘和手印的
这样做出来就完美了
这种零件去做电解抛光根本不可能做好  要做成本也相当高  都高过这个柜子的钱  电解抛光的零件  表面处理一定要均匀  也就说最少你的外观面 要全部处理成一个样子  不然抛光后根本没效果反面 很难看  是花的.

网友(2011-06-22):
只好打磨了。

网友:
如果前道工序没问题,高个简易的自动焊,质量应该没问题,又快有省钱.

网友:
只能多次抛光处理了,原先焊接工艺需要改进.焊缝太大,热量太集中.

网友:
哈哈,这个是钣金典型的焊接变形,是工艺问题,如果补焊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只能请钣金工整形了,应该能敲的过来的,如果量产的话就够楼主喝一壶的了

网友:
买个焊道处理器把焊的黑色的洗掉,如果焊点好看就不必打磨了

网友:
焊接与打磨总是形影不离的

网友:
找个好点的焊工...焊工跟折弯工都很重要的....别以为在路边拉个人都能做.以前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老板很牛的对俺说:我给你发工资就是要你教工人焊.....最好做个工装出来,随便一个普工都能做出来的那种工装........哎...我就是这样失业的!因为我想破了脑袋都实在是找不到方法怎么才能把普工训练成一个能焊不锈钢的工人........没那个水平啊

网友:
有些东西不是单凭设计的更加合理来弥补的,更重要的还有加工的工艺,这个你焊接不好,怎么弄也不会有太大提高的。除非你不考虑成本问题,那就好说了。呵呵

网友:
1.可以表面拉丝,不过要在与里面的底板装配拉铆之前先拉丝2.和里面的底板一样四角拉铆

网友:
氩弧焊   看起来怎么焊的这么难看啊

网友(2011-07-23):
这个 工艺太 差了点, 我们小厂 都比这个 好一点。。没有这么难看的 焊接。。

网友:
我们这是用打磨后清洗干净就行了。

网友:
从下料,折弯,焊接,打磨每道工序都要注意,不是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做的

网友:
焊接是需要长期练习的,熟练工种 .

网友:
这东西加工台粗糙了点。焊接师傅的水品有待提高。焊接加工后,粗抛。过后如果需要原色的话,表面拉丝处理!

网友:
只好打磨,然后抛光,要做成本色很难!要不就换成别的柜体形式!不让焊口外露!或露的越少越好!

网友:
酸洗后打磨,以前公司用国这种方法

网友(2011-08-26):
抛光,好像要先涂一点蜡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苦恼,听听各位的高见。

网友:
开副工装,然后用激光焊这样会好很多的,打磨和拉丝的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表面拉丝吧。那个效果比较的好

网友(2011-10-08):
可以试试喷砂处理,我们厂的设备有拉丝的,不知道这种配电箱拉丝是否方便。

网友:
看我这这个镜面的板子,焊接后也没有那种现象,你表面拉丝板,应该很好弄的,仔细改结构吧。

网友:
打磨手艺有待提高啊

网友:
设计、下料、冲折、焊接、打磨、一个都不能少。 不锈钢拉丝机试试。

网友:
看看我们的!这样是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抛光后,作拉丝处理会比较好看

网友:
用弱酸清洗,或用抛光腊抛光也行

网友(2011-11-23):
拉丝全拉一遍

整体一个纹路!

网友:
LZ建议你用硅酸膏洗一下表面发黄的问题就能解决的!

网友:
学习中!加入钣金行业,但这个真的不怎么好看啊

网友:
关键是抛光工艺,另外焊接工艺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