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退火後表面藍化如何處理?

楼主(2010-06-30):
本人自己有一台普通的真空退火爐,想對一些普通底碳鋼冷軋板做退火,其工藝為180度左右抽真空到-0.1再充普通氮氣加熱到650度保溫2小時,但生產出來的鋼板表面有藍化現象,折彎後會輕微破裂,想高手解答原因?是否與氮氣質量不高有關?同時有人告訴我可用氨分解氣體,不知道是否可性?且此氣體可以購買還是需要自行加裝氨分解機,及費用如何?以上求高手解答,謝謝﹗

网友:
既然是真空退火为何要加氮气。抽真空、加热、保温、随炉冷却。炉膛要保持干净,材料在入炉前要擦洗干净。材料发黄和发蓝一是污染二是氧化。也许是寡闻,单位有好几台退火炉,退出来的材料都是本色,也干了几十年没听说过要加气退火。

网友:
LZ是真空退火炉,还是井式炉?

网友:
既然是真空退火为何要加氮气。抽真空、加热、保温、随炉冷却。炉膛要保持干净,材料在入炉前要擦洗干净。材 ...
引用 网友A:

学习

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返回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真空退火炉,不是井式炉,由于材料的原因,定做了一个方形的炉子,考虑到真空对炉体损伤过大,所以加氮气保护。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看是否能有办法改善?

网友:
不知退火炉的炉体是啥材料,真空怎么会对炉体损伤。-0.1显然太低,应抽到-1以上(-1—-1.5)试试,发蓝一般是氧化造成的。

楼主:
几天没来了,主要是怕真空状态炉体会被气压压扁,谢谢您的解答。我这几天再试试。

楼主:
想再次請教一下,由於本人當時爐子定的只有一台2X-30旋片式真空泵,現在只能抽到-0.1的真空,想請問有辦法能靠增加管路或真空泵來達到-1的真空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