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路压力变小-求助

楼主(2010-06-30):
我们有个回路是比例阀和一对液压锁控制一个油缸,最近通过压力传感器发现回路的压力变小,如果小于压力传感器的设定值的话,将造成停机。那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回油那一路出现泄漏,或者被压不能保证

网友:
有可能是油缸活塞密封串油

网友:
把液控单向阀拆开洗洗

网友:
回油压力变小?不太明白

网友:
回油压力变小,原因很多。请说具体些。

楼主:
不是回油压力,是回路的压力。压力传感器是这时测的是回路中的压力油的压力,应该和液压锁没关系。

网友:
检测到回路中的压力是否是系统的工作压力,压力传感器安装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啊,比例阀前还是后

楼主:
装在比例阀的后面,是系统的压力.

网友:
装在比例阀的后面,是系统的压力.
引用 网友A:

    回路压力变小,该压力还是系统压力,那么请调整系统溢流阀。

网友:
原因有很多,液压锁可以换一下,或者装截止阀来判断哪个环节漏

网友:
装在比例阀的后面,是系统的压力.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测定的系统压力,可以调节系统溢流阀试试,如果压力没有变化的话,再检测油缸是否存在内泄现象,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看看液压泵是否还是好的,检测其压力流量与原始设定参数有多大差别

楼主:
液压站要控制好几个阀台,其它阀台工作正常,我在好好研究以下,有问题继续讨论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