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数控机床里面的程序考到电脑里面

楼主(2010-06-30):
西门子802D的加工中心  连接接口是针孔连接  有了数据线之后怎么操作能将数据考到电脑里面

网友:
请详细查看简明调试手册,西门子的官方网站上有下载。
9 O) ~' v& u8 H如果是802D SL,不用串口线,可以用CF,其操作和操作电脑是一样的,拷贝,粘贴即可。也请详细查看调试手册,仍然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