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23339-2009_内燃机_曲轴_技术条件

楼主(2010-06-30):
GB-T23339-2009_内燃机_曲轴_技术条件~~~~~~~~

网友:
matlab中有不少数据拟合的命令fminsearch,lsqnonlinear,还有简单使用的工具,cftool,你可以给定你需要拟合的函数形式,也可以使用matlab中的函数类型,找到函数表达式一下,就是积分的问题的。如果选用数值方法,可以使用梯形积分法,如果等分数多的话可以选用矩形积分法。当然结合函数形式也可以选用积分命令。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老鹰 -20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谢谢楼主,我现在就碰到曲轴断裂问题,刚好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谢谢楼主,刚好可以看看

网友(2010-09-08):
收下了,楼主,谢了,最近有个项目是曲轴这块的,刚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