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这样的模具,有点难度啊!

楼主(2010-06-30):
这玩意要做一样的有点难度嘛!

网友:
是什么东西啊?看不明白。

网友:
糖果盘子么?

网友:
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不懂什么东西,楼主说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是曲面冲压模吧,加工中心可以做。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好像压延模,很难吗???NC曲面,分模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个放糕点的盘子,感觉这玩意测绘起来就有点困难嘛

网友:
应该都是外观造型为主,尺寸估计只有外形是固定的。

网友(2010-10-07):
应该不是很难得吧....

网友:
什么鬼东西哦!头一回见过

网友:
简单的曲线模具吧,不是很难的。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不清

网友:
用CATIA的曲面中的一个命令就ok啦!!!

网友:
外形复杂的东西,可以使用三维扫描仪进行扫描。非接触三维扫描方式工作,标志点全自动拼接,具有高效率、高精度、高寿命、高解析度等优点,特别适用于复杂自由曲面的逆向建模,应该不难吧。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啊  Q:773491206

网友:
看不懂啊!楼主请详细说一下

网友:
不难啊,随便来成什么就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不会是开玩笑吧?

网友(2010-11-16):
不麻烦吧,主要是切边时候对曲面的影响需要控制吧

网友:
桌上一堆里面除了那个黑方形盘,其他的看似都比较随意。看他的造型,应该不会大批量生产。
开始想的是冲压,但后来又觉得不太可能。想不出这是用什么其他的手段做出来的。有前辈知道的话可以告知下。谢过。
如果知道了成形方法,做一个一样的应该不难。
这种东西做个一模一样的。没有多大意义吧。

网友:
好像形状很不规则吗?
看上去蛮麻烦的。

网友:
这样的东西也是用模具做出来的吗????

网友:
感觉这玩意测绘起来就有点困难!

网友:
没什么难度,是楼主想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