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力封闭型的机构在要用弹簧时,弹簧如何加入?

楼主(2010-06-30):
如题,就是要在机构里加入弹簧,够成力封闭型的机构,这样的弹簧该如何加入,参数怎么定义,
                               有次有用过,定义了参数后,但发现在移动零件时弹簧竟可以无限拉伸,
                                  郁闷&纠结...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免得沉下去了
               唔唔唔。。。

网友(2010-08-08):
是组件么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还以为有解决的呢,估计是参照的问题你把参照设置在其他零件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