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粗糙度要求6.3,我们现在达不到!

楼主(2010-06-30):
材料是25#,现在情况是这样的¢36的孔粗糙度要求6.3,但我们现在达不到,只能做到12.5,现在是直接钻的!请大家帮忙提提意见,给个加工工艺方案,看怎么才能达到6.3,谢谢。急等答案!

网友:
先用直径35.5的钻头钻  再用铰刀铰随便都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0.5mm饺刀饺要死人的,量大就更不行了,再一个,饺刀饺了粗糙度也难达到6.3!

网友(点评):
0.5 的量要看用什么材质的铰刀加工

网友:
打酱油……表砸我……我是为了90分的下载权限而努力地……

网友:
什么材料啊?这孔有点深,用普通钻头钻的话确实难达到要求的,用枪钻的话应该可以达到表面粗糙度。

网友:
直接钻估计不好到3.2,还是铰一下比较靠谱。

网友:
我觉得用绞刀你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可以用滚压           滚压加工是将高硬度且光滑的滚柱与金属表面滚压接触,使其表面层发生局部微量的塑性变形后得到改善表面粗糙度的塑性加工法的一种。

网友:
越扯越远了,6.3的粗糙度至于用滚压加工吗?

网友(点评):
确实大材小用啊

网友:
用粉末冶金可以吗,或者蜡模铸造

网友:
同意2#的观点,比较现实操作也方便。

网友:
孔太深了,用深孔镗精镗后桁磨

网友:
钻-铰 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2#的方法比较可行,不过可能要定制绞刀,36直径的绞刀没那么长,如果数量少的话建议钻底孔后上镗床上走一刀就可以了,其他的扯远了

网友:
孔太深,标准的钻头没有那么长的,需特制的钻头,

网友:
同意2#的观点,实际操作时就要看使用何种钻床以及使用特种加工深孔的铰刀。

网友:
要看你有什么样的设备了,条件好的可以用KOMET的深孔钻系列,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加工到Φ50mm深度接近750mm的孔也没问题。
或者就是先钻孔后镗,在孔德另一端加支承,稳定镗杆。这个我们这都是成熟工艺了

网友:
先用直径35.5的钻头钻  再用铰刀铰随便都可以达到要求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钻出35.7毫米,不要用铰刀,钻好孔后用镗刀杆镗一下就可以了,铰刀这么深的孔很容易咬住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到了不少啊!

网友:
孔有点深,试一下钻32、扩36怎么样

网友:
越扯越远了,6.3的粗糙度至于用滚压加工吗?
引用 网友B:

    赞成。。。。。。。。。。。。

网友:
先用直径35.5的钻头钻  再用铰刀铰随便都可以达到要求!这个加工方法靠谱!

网友:
留50丝余量,就直接铰孔了? 不报废才怪呢?形位公差不带导向的铰刀没用的,通常铰孔前都是要镗一刀,修正一下孔的位置才再铰孔的。钻 的粗糙的要命,肯定要镗孔的。

网友:
用麻花钻粗钻孔,然后用扁钻精划孔,用冷却油,如果大批量加工,可用C3040(或336K)六角车加工,连外圆带内孔,一次装夹加工好外圆后,掉头平端面车大外圆,钻孔,划孔,OK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建议采用深孔钻

网友:
这结构如果数量大很适合拉屑,

网友:
可用定径刀板浮动镗。

网友:
枪钻,直接钻就完了。没专机用加工中心也行。

网友:
留一两个量在用正好的转头扩

网友:
这孔有点深  直接铸造出来就行了

网友:
6.3随便搞下都能达到,好说的很

网友:
先用钻头钻孔,然后再用铰刀铰孔,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镗孔可以达到。

网友:
扩孔应该能达到要求,,,,,,,,,,,,

网友:
用35钻完再用36扩孔可以试试。

网友:
先钻后绞应该可以达到6.3

网友:
如果批量大可以做把铰刀达到6.3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铰刀铰一下还是比较合理的吧

网友:
2楼的方法就很好 我们干过类似的孔

网友:
用普通钻头钻的话确实难达到要求的,用枪钻的话应该可以达到表面粗糙度。

网友:
36的孔没有公差要求,搞个小工装,用一块纱布夹在一个旋转的轴上,伸进去一转,3.2的粗糙度都冒得问题地吧

网友:
16#楼的工艺从加工质量来说是最可靠的。
1,25钢低碳钢,不是太好加工
2,d36孔径,329孔深,肯定要定制铰刀,孔太长,接触面积过大,如前面几位楼主所言,容易咬死。
3,用镗刀加加工但是,刀杆悬深很长,振动太大,噪音污染很严重(按图纸没有圆柱度,圆度要求,尺寸问题应当不大)
4,买好点的防振刀杆,非常之贵!!

网友:
交道不够长!得特定一把!或者用深孔钻,不过费用高

网友:
36的钻头套出来就行,没必要用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关键是磨钻头,手工磨不好放到工具磨上,磨完修下后角,应该可以达到6.3.

网友:
学习学习,高手如云呀

网友:
觉得那些不怎么懂的就不要误导他人,瞎起哄

网友:
先钻后铰,应该可以达到。注意有足够的润滑

网友:
兄弟,直接用深孔钻(BTA)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铰刀,深孔钻的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Ra3.2。

网友:
关键好多厂家没有深孔钻,钻+铰或zuan+镗,如有条件的话用好的刀片式钻头试试!

网友:
我们直接在车床加工好啊,用小刀杆车

网友:
真是牛,各种方法都有,看来这样的加工并不是很难呀。学习了。

网友:
直接钻孔同心度达不到,要用有支架的镗刀来加工。我们公司这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钻,扩,绞很容易达到

网友:
这个孔的深度与直径比达到了9.1,属于深孔加工了,如果产量比较大的话使用枪孔钻吧,单件生产可以先用深孔麻花钻加工,再使用扩孔钻吧,应该能够达到加工要求

网友:
单件或少量:普通钻--磨精孔钻扩孔。3.2都可以保证,关键是钻头的刃磨。
" a* U) k2 O8 J* L$ E批量:拉制是王道。效率高,尺寸一致性好。

网友:
以车代镗,老师说的。

网友:
楼上的,老师喊你回去上课

网友:
这么深的孔加工起来不简单 我们深度25的孔都没找到好办法

网友:
这么复杂啊~~~~~~铰刀一般的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
6.3和12.5的粗糙度有什么区别吗???

内孔干什么用的哦

网友:
可以用钻、扩、铰的方案,铰刀要做成有斜度的,你这是深度加工,直的会咬死,但是铰刀搞得不好会做成锥孔,上大下小的,可以先用麻花钻,再用U钻扩,6.3的粗糙度是能保证的,最后实在不行,就行镗刀噻,你那孔要求不高,这样加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用绞刀绞孔啊这样就行了哇

网友:
打好洞,再铰以下就OK了啊。

网友:
肯定是要铰孔,不然粗糙度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我也觉得先钻再饺下就行了

网友:
什么材料啊?这孔有点深,用普通钻头钻的话确实难达到要求的,用枪钻的话应该可以达到表面粗糙度。
引用 网友B:

    根据成本来讲,钻,扩较合理;枪钻较稳定且效率高。

网友:
孔是有点深,既然你厂只用钻头,那就铰刀绞下好了

网友:
铰削加工可以达到1.6或更高,
但是效率低,
如果是批量生产可以采用拉削的方法,
量小可以采用内孔精车的方法达到,
如果单件生产,可以铰削加工。

网友:
先用35的鉆,然後再用35.5的高速鉆就能達到36mm了,還鉸什麽

网友:
上铰刀就行了,谢谢。

网友:
同意2#的观点,比较现实操作也方便

网友:
傻 小子   直接绞吧          孔太深  2头打  然后绞吧

网友:
看什么材质的 2楼的简单适用

网友:
先钻后镗,可行!!!!!!!!!!!!

网友: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材料 一般30以上的孔都有预铸孔只需扩 然后铰

网友:
用滚压,我们厂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2楼的是常规的做法。只是我想问下有那么长的铰刀么?

网友:
看了大侠们的回答真是五花八门啊,诶,中国的人才凋零偶,这东西就象写文章,抄完就算是自己的了,可悲的是很多人抄都抄错了,唉!所以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尤其是改制后。
8 H/ p6 B$ j7 q5 b& U  如果说你们钻和扩都达不到6.3那么你们在看看书,学学理论知识在去工厂实践下。看看钻头怎么磨.或者让老师傅磨下钻头,自己在照着钻头磨,想造高楼,首先必须打下扎实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一切全是空想

网友:
孔比较长,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先钻30孔,再扩孔!!!

网友:
好有难度啊。想想后再说

网友:
先用直径35.5的钻头钻,再用36的扩一下

网友:
6.3的粗糙度应该不高,就是这个孔很深,先钻后绞应该能保证!

网友:
各种方法都有,看来这样的加工并不是很难呀。学习了。

网友:
二楼说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把钻头磨出修光刃,可以提高光洁度

网友:
还是铰一下吧,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把钻头磨出修光刃会好点,可以试试

网友:
用进口钻头、如山高、山特维克、肯那。

网友:
先用钻头钻一下,留个十丝左右的余量,再用铰刀铰一下

网友:
精密铸造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把钻头修磨出修光刃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方法,先钻,再铰吧!

网友:
先钻再绞孔了。这样好像好一点了。只是费点功夫了。

网友:
钻-铰,这个算是深孔了,铰刀是不是得定制啊?

网友:
没办法只能铰一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孔太深,提点小建议,用深孔钻设备试试

网友:
工件长329,普通绞刀没那么长吧

网友(2010-08-07):
先钻再用深孔打磨机打磨下就OK了

网友:
把你的钻头磨好是可行的,给你介绍个方法,磨精孔钻扩孔,精度可达0.02mm~0.04mm,粗糙度可达1.6mm~0.8mm。先钻孔放0.5mm~1mm余量,再用精孔钻扩,如图:

网友:
钻、铰。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看批量,钻铰或钻镗都可以达到

网友:
这么大的孔都是钻后绞刀绞孔,不过够深的329mm啊!

网友:
有些乱;
基本上都是猜测着干活;
不要相信没回来的钻头就理所当然可以直接加工,还是好好看看钻头刃磨吧;
磨好钻头,不一定要扩孔或铰孔,直接钻就行了;
切记!这是低碳钢,容易粘刀,关键是钻头刃磨;

网友:
钻有难度,听老师说过有些情况可以一钻代绞的,具体我也不会

网友:
枪钻较好的。

网友:
为了90分努力。。。。。。。。。。。。。。。。。。

网友:
用浮动刀拉 并加冷却液 精度高镗一刀 分二次拉

网友:
wo 要认真学习学习各位高手啊!

网友:
6.3本来钻就应该达到的,你孔比较深,最多再扩一下,标6.3都是没有配合要求的,楼主不用在这个问题上费脑子了

网友:
3.2很粗的,太就是子孔太深了点,

网友:
用膛削应该可以的吧在主柱加一个支撑
膛杆用钢度好点的
先钻空

网友:
钻完  用铰刀铰 就行了吧 、、、
Ra 6.3  应该不能保证、、、、

网友:
如果不能两头镗的话只有铰比较经济

网友:
你好,你的头像很亲切呀。你从事这个加工吗?

网友:
先钻再铰或者拉刀也行

网友:
钻后可以留一点余量铰制或者垳磨,抑或是拉削,粗糙度达到3.2以下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各位是否听说过错齿内排屑深孔钻头,它在切削时能达到完全分屑,钻刃刃形能保证径向力压向两导向块,使自身导向平稳可靠,所以针对25号刚变形大刚度差的特点,此钻头解决了排屑难的问题且加工平稳钻孔平直,36孔的公差也可保证在0.05以内,至于粗糙度,用上述刀具钻后进行粗垳,待精加工外圆后再精垳内孔,采用刚性较好的跟刀架,中心架效果更好

网友:
上车床镗一刀不行吗?

网友:
你问一下设计的人,这个孔是干什么用的。如里没有配合的话。有孔就行了。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二楼的观点比较靠谱,操作也比较方便

网友:
 “枪钻”也叫深孔钻,代表着先进、高效的孔加工技术。它不但可用来加工深孔(径长比1:250),而且也可用来加工浅孔(径长比1:1)。它由钻柄、钻杆、钻头三部分焊接在一起,中间有一通孔,适用于钻削铸铁、碳钢、铜、铝合金、合金钢等。枪钻将钻孔、镗孔、铰孔一次完成,一次走刀便可加工出高精度(IT6-8级)、精直线度(0.16-0.33mm/1000mm)、低粗糙度(Ra3.2-Ra0.1)孔。其钻削速度达到30-100米/分以上。目前国内外在造船、汽车、发动机、机车、化工机械、油嘴油泵、矿山机械及液压件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兄弟这个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枪钻加工最好,成本有低。

网友:
很赞同:可以用钻、扩、铰的方案,铰刀要做成有斜度的,你这是深度加工,直的会咬死,但是铰刀搞得不好会做成锥孔,上大下小的,可以先用麻花钻,再用U钻扩,6.3的粗糙度是能保证的,最后实在不行,就行镗刀噻,你那孔要求不高,这样加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用内冷可转钻头,先钻浅孔,再钻长孔。效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6.3用滚压?大哥 你知道滚压的成本多高吗?还得专门做直径小于36的滚压头,他这个不是多精确 用铰刀就可以实现,实在不行也可以用枪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擦,,,俺只来给LZ介绍个法子,,,,,又不是我的帖,跟LZ讲去,别评议我的观点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啊!呵呵

网友:
同意2L观点 ,直接钻 很难达到6.3   ,用铰刀   好的话   至少能达到  3.6

网友:
学习学习!知识有呆提高啊!

网友:
什么材料啊?我觉得用绞刀你试一下

网友:
长孔,中央段精度可能浪费了,是否考虑用铸件。

网友:
直接钻孔同心度达不到,要用有支架的镗刀来加工。我们公司这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引用 网友E:

Ø36和谁同心了?大哥先看清楚图再发言.
再者,这图粗糙度3.2不是需要标到Ø36上面吗,制图者咋标的

网友:
用铰刀试一下吧 不知道铰刀有没有 这么长的    或者是做个长刀杆 留的余量少一些 车一刀  刀杆用圆钢自己做就行

网友:
用枪钻的话可以达到表面粗糙度0.8。

网友:
可以试试用个硬度高的钢球,硬挤过去

网友:
钻孔,镗孔,铰孔。精度应该能达到

网友:
呵呵。我告诉你一 个加工方法,保证你的光洁度可以达到3.2。
先用粗加工到直径35--35.5,(保证孔的直线度误差在0.1到0.2范围内)。然后放到拉床上。一 次就OK!

网友:
哥们用铰的好  绞刀可以定做的

网友(2011-04-06):
哥们,看你的功夫怎么样了,功夫好先钻后扩即可,功夫不行D34的钻头钻孔后,开头36+后头是34-。
简单的方法,对头打孔,两顶粗车外圆,找正后对镗。

网友:
自已做把合金拉刀就行了,钻好后拉一刀。

网友:
先钻后铰。。。。

网友:
直接钻达不到要求,可以先钻后扩,一般扩孔可达到6.3,扩孔钻要磨成双顶角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绞空 钻肯定达不到要求

网友:
建议35钻头打孔36钻头扩孔,注意扩孔时钻头切削刃与韧带要圆弧过渡

网友:
用浮动镗头,采用机夹刀片,转速采用800,f<0.092,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如果是批量,大家的方法都是宝贝。但如果是小量的活,用小钻头先钻。在用36的钻头扩,完全胜任----要看钻头磨的如何

网友:
铰刀铰一下还是比较合理

网友:
麻烦问一下  什么是枪钻

网友:
  土豆是个高手啊!!呵呵。我看了这么多帖子,都是转啊,绞啊。呵呵你们觉的现实吗????版主更是高手。看你给他们家的经验就知道了。。我觉得应该给土豆加经验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呵呵,。拉制是王道!!!

网友:
file:///C:/DOCUME~1/lwqlwq/LOCALS~1/Temp/6{}~2P_4@3%W4_YC0TE_YDT.jpg 把36的刀磨成上图试试

网友:
上铰刀完全可以了,楼主不要费事了

网友:
静静的看众高人讲解。

网友:
铰一下孔 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用铰刀铰比较靠谱呵呵

网友:
比较符合2楼观点 .用绞刀绞一下就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呵呵,,个人感觉先钻后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25#,现在情况是这样的¢36的孔粗糙度要求6.3,但我们现在达不到,只能做到12.5,现在是直接钻的!请 ...

我没有这方面的实际加工经验,就不瞎说了。楼主解决完之后,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先钻孔后铰孔,能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铰刀不错,通常顺序《还可以先打35,再用36修角转头+转速,搞定,个人经验》

网友:
钻个底孔然后随便铰一下就可以达到粗糙度要求啦,就是孔有点长

网友:
进来学习下~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的意思是自己做一把镗刀
在镗刀杆的中间钻孔锁住镗刀头然后镗孔吗
您的这种加工工艺
我没有接触过
第一次听说
有图片发个上来学习一下
邮件也行dingyongbox2005@126.com

网友: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能不能表示下呢?让我们这些学习的人好知道那种方法可行!评论的人太多了。

网友:
我也同意2楼的做法!就是多一个工序!!

网友:
先钻再铰,应该可行!!!!!!!!!!

网友:
用金刚石铰刀,简单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纯粹学习下子。

网友:
最简单就是铰刀了,不过这么大的孔,垳磨也可以了。

网友:
钻过绞啊,!!!!!!!!!!!!!

网友:
钻完留余量 车两刀,一端一刀, 应该是可以的,当然钻完用铰刀铰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绝对同道啊,到多少了

网友:
钻35.5的孔,用35.8的扩一下,再用铰刀

网友:
通常都是钻了之后再铰一下!

网友:
用枪钻就能达到6.3。改用涂层刀具效果会更好!

网友:
用线割呀!!!!!!!!!!!

网友:
上铰刀就能达到要求 你试试吧

网友:
觉得还是先钻,然后再用铰刀铰好

网友:
用精密铸造可以满足这样的粗糙度,但不知道孔公差要求严不严。没公差要求,图纸上。

网友:
先用小孔钻,再扩孔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
我觉得先钻底孔 后镗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成本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