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看看我做的机械动画

楼主(2010-06-30):
这是我以前制作的步进式烧结机工艺流程动画,是完整版的,在优酷网上可以看,如果还可以的话,记得给我加油啊!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QyOTg4.html

楼主:
这是步进式烧结机的工艺流程动画平面图,在优酷网的网址是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QyOTg4.html可以看到完整的动画。

网友:
你好,看了你的动画,流程很清晰,做得很不错。建议把固定字幕改成屏幕下方滚动的形式,以免影响动画的观看效果,另外可以配上一些音乐,效果可能会好些,拙见。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多多赐教。

网友:
学习了啊,第一次见到啊!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表扬,虚心接受。我是用SW设计制作完成的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