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加工总是超差---请教

楼主(2010-06-30):
内孔350MM外圆375MM,长100MM公差都是0-3丝,现毛坯料以此为360MM,385MM,103MM,现在很头疼,加工的总是超差,请大侠给点建议,感谢

网友:
有问题吧,360的毛坏料怎么还能做出350的孔。先做内孔,然后内孔装芯棒车外圆。

网友:
问题帖
360MM能做出350MM的孔?
高手可能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网友:
可能是打字的时候出错了,最近我在里面发帖子的时候也老是打出错别字。

网友:
很有可能,怎么也不说说用什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先光一端面,然后光另一端面及车内孔,再用车好的内孔装芯棒车外圆。3丝的公差还是可以保证下来的。

网友:
超差
是怎么个超差法呢
是有锥度
还是给装夹的时候给夹坏了啊

网友:
表达要清楚点哦,不清楚怎么行呢

网友:
内孔350MM外圆375MM,长100MM公差都是0-3丝,现毛坯料以此为360MM,385MM,103MM,毛胚料就360mm,怎么做得了!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给错了,内孔尺寸和毛坯料的尺寸没有搞清楚。

网友:
内孔350MM外圆375MM,长100MM公差都是0-3丝-------能加工好就很牛了,但也不难,好机床和好的加工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铜套,我们都是粗加工一刀落,内外径都留1mm余量,放冷却后,一般都是第二天再加工,精加工也是一刀落,然后掉头,软爪劈另一端面倒角,ok

楼主:
不好意思,毛坯是孔340MM,主要是装甲变形,试过用芯棒,但内孔到尺寸外圆的余量不能大,那样也会变形,但会好点,还是超差。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侠。!!!!!!!!!!!!!!!!!!!!!!

网友:
原来是夹具问题呀,就是夹变形了,那就改进夹具吧,使用4爪自定心卡盘呢,就是好几千元吧,也不大容易买到,不过购买爪多一点的卡盘还是比较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不知道这种卡盘可以在当地买到吗

网友:
只要解决好热胀冷缩的毛病就行了。吃刀两小一点多车几刀每刀之间停的时间长一点,冷却到底后在加工

网友:
楼主,其实你的超差问题就是装卡变形了,不知道你的零件数量多少?这种薄壁的零件不能用卡盘来装卡它。你可以换种加工方法,内孔和外圆都留0.5MM的量,长短到尺,把零件压在花盘上,用压板的方方法,先用6个压板均部的压在零件端面上,在压板与零件之间最好放上弹性体(自行车内胎),用意是来消除压紧力不均,压紧力不均很容易造成零件的变形。加工好外圆,在捣下压板,方法同上。在加工内孔。

网友:
先粗车,留0.5-0.7MM余量,用三爪[要搪过的软爪]就可以加工好。

网友:
普通车床,装上三爪器夹头,车两个内外圆钢圈,锯开口,就是两内外援夹套,再加工就不会变形了,如没有条件可利用现有的三爪,先车一个钢套,锯开口,就是一个弹簧夹套,车孔就不会变形了。然后再做一个带锥心的涨夹,涨夹外圆开成三个口,口开到挡肩处,用时用三爪夹住涨夹后半部,找正,每次装夹活把锥心往里上紧,涨紧活就行了。如产品量大,夹具能淬火,磨一下最好。

网友:
这个问题在加工中很常见的,有很多细节都要注意:夹紧力,机械应力。

网友:
二楼方法不建议使用,不要使用芯棒的方式,铜件软,出现卡死,耐磨但不硬。
1、先内孔反爪车外圆,端面。
 2、夹外圆粗车内孔,精镗内孔。平端面。

网友:
我是来看大家给的经验的
学习中

网友:
要综合考虑受热情况及装夹所产生的变形情况,可以根据实际经验预留余量。加工完铜件的内外圆肯定是要缩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用立式车床加工,先做一个胎具。把铜套压在胎具里,再卡胎,就不会有装卡的变形了。

网友:
弹簧心轴/套筒!!!!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 现有设备、加工工艺呢?

网友:
看看大侠们的高见。……

网友:
高手是这样炼成的  就是楼主这样的
强烈推荐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使用道具

wangxinwu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wangxinwu 当前在线

UID395760 帖子158 积分148 来自广东省 注册时间2009-12-16 最后登录2010-7-15
中校

UID395760 帖子158 精华0 积分148 性别男 来自广东省 注册时间2009-12-16 最后登录2010-7-15

网友:
有问题吧,360的毛坏料怎么还能做出350的孔。先做内孔,然后内孔装芯棒车外圆。

的办法

网友:
要先粗车,再精车。不然的话铜的导热速度快。容易变形。而超公差/

网友:
典型的薄壁件,在加工光刀的时候如果夹紧点都会导致变形,要保证尺寸要求是要好好考虑下!

网友:
先加工内孔,内孔加工难度大,要留有较大的加工余量,再精车外圆,精车可达精度要求的

网友:
毛坯材料不对啊,不用加工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
学了一下了,以前还没干过铜件

网友:
360是内粗毛坯还是外面的??????

网友:
装夹变形,造成的。改变装夹方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