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油缸防爆阀锁死后如何办?

楼主(2010-07-01):
斗轮机俯仰油缸 油缸内安装有防爆阀,管路整改 更换管路后 防爆阀锁死
重新工作后 油缸不动 怎么解决锁死问题

网友:
把防爆阀拆了重新装!!!

楼主:
已解决!不知道和二楼说的有没有关系  我们是把有杆腔的防爆阀卸下 松了一圈  个人感觉弹簧太软了

网友:
防爆阀应当就是安全阀,如果压力太低造成油液直接流失,但是楼主说的弹簧太软,并松了一圈是什么意思,压力变化如何,可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