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五金件的制作工艺

楼主(2010-07-01):
遇到了一个小五金件,反复揣摩不知道工艺怎么编排,尤其那个锥度小槽不知道怎么加工最经济实惠,特发上来请前辈高手支招,谢谢了!
         忘了说一句:是英制单位的

网友:
打个孔,车一下,铣一下。
难道还有啥?

网友:
锥度小槽磨一把6度锥度铣刀就可以了,使用弹簧装夹工件,车内孔锥度,然后调头车吧,最后铣槽孔

网友:
锥度槽孔用特制的铣刀铣出来,其余的加工上车床就可以了,

楼主:
回楼上的几位:材质是303S 的,槽的最小尺寸是3.2,加工肯定相当有难度的,刀具的刚性,加工的效率,成本,,.......这些正是我所考虑的,至于能否做出来肯定是不用多虑的喽!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工艺手段,快捷的加工这个锥度小槽!

网友:
对英制尺寸没概念·对你标的那精度要求更没概念···你可以尝试上加工中心做·先用2。9的钻头钻出外形、然后在用两把成型刀,一把粗加工 用于精加工··效率应该也很高·要是就几个还是上电火花做成本相对低点·
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不足之处请提出你的宝贵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加工中心肯定可以做,说起成本就不合算了,电火花效率不行,产量太低!
数几万计的量,一是成本,一是效率,纠结在这个小小锥度槽上了,不好搞啊,也没有搞五金加工的前辈赐点好招,唉!

网友:
机械加工大批量的,精度没有特高要求的零件,效率最高的是自动车床,尤其是五金标准件,圆柱体的用单轴六角自动车,加工效率高,单机月产都在万件左右。像这活,车外圆,钻孔,粗、精扩锥孔,切断,单件一分钟,轻而易举。另一边锥孔用六角车加工,平断面,粗。精扩孔,能和自动车同步。槽子,用小台銑或仪表车,铣刀夹在主轴上,做一夹具,固定在刀架上夹活,用推杆装置,纵横进给就可加工了。

网友:
槽子先行还是上数控小车床做很快,把车床主轴上装个铣头,做个夹具。

网友:
这个槽只是长边有锥度,而园孤段似乎没有……

网友:
这个产品用走刀机做。后二次加工。那槽可以定刀的。有什么难的。觉得难发给我做。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联系一下我QQ352677517

网友:
难度不高,
只是批量加工需要注意的是成本的降低
可以使用自动车或拉拉车加工
我加工过类似的产品

苏州业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设计制造各种模具、检具、工装、治具;
    承接各种技术零件加工及钣金、箱体、金属结构件的制造;
    设有小批量零件生产部门,专业生产样品、单件、极小批量零件;
    提供全套零件加工方案,各种零件检测手段,多种装配工艺流程。

网友:
先车后铣,难度不大。。。。。

网友(2010-08-11):
我第一感觉就是先车后铣,成形刀铣那个槽
看有人有更省成本的作法没

网友:
蛮有难度的,接触这行时间还不长

网友(2010-10-12):
我支持像8楼所说的让我做也会这样

网友:
车很好弄,可以调头,铣床上用成有锥度的铣刀

网友:
长见识了,车床还能当铣床用。可行性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数几万计的量就应该采用粉末压制成形,烧结后精整可以做到无切削加工而且效率高。

网友(2010-11-13):
除槽子外,其余尺寸直接冷镦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