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丝锥摧毁新方法(胡思乱想的)

楼主(2010-07-01):
很多断在孔里的丝锥,4毫米以下的,怎么办,很难取出来。8毫米以上还是方便取出来,火焰切割机熔化后利用空气气流反吹,丝锥很容易化成钢水珠还有气化掉,并且不伤底孔,通常底孔还是可以用新丝锥打孔的。船厂里经常试过了。但是很多小丝锥则很难取出来。想来想去一个号方法,成本很低,等离子吹掉,一般的氩弧焊机就能实现,所以只要起弧电流低点的话,2毫米的丝锥很容易被干掉的吧,借助气体的吹动,熔融金属也会不会再底孔里堆积的,氩弧焊机也很便宜,非常普及了,会的人也多,这个对于摧毁断丝锥肯定是利器,虽然我没试过,但是想象一下觉得肯定对路子

网友:
盲孔呢?怎么吹出来?

网友:
前几天在维修克朗斯机器的时候碰到这么一件事,有的地方用到键联接,但经常拆装,老外就会把键与轴通过弹性销联在一起,这样键就不容易掉出来.现在轴断了,我们就想把键拿出来,但是看到那个销孔在轴那部分只有半边,另外半边是个盲孔来的,我当时就纳闷德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样怎样才能把销弄出来啊!销不出来怎么拆键啊!最后没粉法了就只能把轴切掉,切掉后才发现原来老外是想打通孔的,但就是钻头断在里面了!他就让它留在里面不管了!
一般在我的印象中德国人干事应该很细心的,对这些细节要求都很高的,怎么会让断的钻头留在里面不管呢!看来小钻头断了的确很难弄出来的!至少从这件事看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流吹进去会回流反弹出来的带出一部分金属气体,另外就是金属液体爆炸时自动飞散出来的,所以这个方法不难理解了

网友:
断了丝锥,用等离子吹,那产品也费了

楼主:
回复 6# 三羊开泰 应该不会,等离子比乙炔焰切割热量集中,所以更不容易把热能传递到本体中去,丝锥等离子话就被空气吸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