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圆螺杆怎么加工最经济??

楼主(2010-07-01):
半圆螺杆怎么加工最经济??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你们现在的加工方式是?

网友:
做整圆再割?       就会这么一种

网友:
有多长,短的话应该是毛坯两片合二为一加工,然后自动分开就成2个成品了。长大话很容易变形,很难保证不变形,切割下来可能就变现了

网友:
1.量多的话可以用模具 。

2.两个半圆合起来加工,拿出来就行了,,,,这个方法很经济的,,买些半圆形的型材就行了,,,,

切割之类的话比较不经济。

网友:
楼主请你把问题说完整,你的零件什么状态?什么材料?公差和尺寸如何?为什么不弄一根完整的,从中间劈两半呢
就拿你现在的东西来说,如果精度不高就,可以用旋风铣 来加工它。。。。。。

网友:
整园加工完成后,线切割中间割开,很方便

楼主:
精度和普通螺栓精度一样
螺杆线割肯定可以,但不适合量产,就算叠很多个一起加工效率还是不行

两个半圆型的材料合起来搓丝那是最好的啦,但我不知道行不行

压铸的螺栓强度很脆 能达不到45#的效果码?

玻纤增强尼龙6注塑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
有点像UG画的图嘛!如果公差不严的话可以用磨锻

网友:
量少的话,可以正根制作,再线切割,如量大大话,线切割效率太低,不如两半圆和在一起搓丝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半圆坯料首先应端部点焊下或搞个夹具夹起来,再拿去搓

网友:
考虑一下综合成本,他们说的都是办法。
你的材料特性,精度要求、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