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由于门大,造成的“晃”的问题

楼主(2010-07-01):
如图片中这个大盖子一样,我已经在盖子的4个边缘各折了两道弯,并且折弯中焊接了方管做筋。   铁皮厚度是1.2MM,方管是10*20*1.2的

但现在还是不够“挺”,请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
改用铝皮可以吗? 或者其他塑料材料。 可以参考汽车的行李厢的设计。

楼主:
铝皮造价要高啊

我还没用过铝皮呢   那东西多钱一张?

网友:
这个需要滚筋的,直接用铁板焊接方管刚度也是不够的,且不美观。找个专业些的钣金企业问问吧。你的钣金件配套商水平不高啊。

楼主:
这个需要滚筋的,直接用铁板焊接方管刚度也是不够的,且不美观。找个专业些的钣金企业问问吧。你的钣金件配 ...
引用 网友A:

    滚筋?  滚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见过老外的在板的中间压凹一个大的长方形,效果还不错

楼主:
如何更简单的实现提高强度的要求呢  再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

网友:
中间加两根补强,采用点焊,补强的两端与盖子钢板的边沿折弯出CO2焊接,或氩弧焊。
具体可以联系QQ讨论465630126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我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现在将方管焊接好之后 再嵌入折弯中 (开始是将方管推入折弯后焊接的)  大有改善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我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现在将方管焊接好之后 再嵌入折弯中 (开始是将方管推入折 ...
引用 网友B:

    谢谢经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