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喷涂后再折弯,想订制折弯机,大批量!

楼主(2010-07-01):
三星/美的等企业目前都用到了钣金喷涂后总装线现场折弯的工艺,以提升物流水平.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折弯圆角要加大(一般R5以上),导致尺寸偏移,模具需调整.
2.裂漆问题.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据说三星采用特殊的折弯工艺,可以将折弯圆角控制在R2~3,不产生裂漆现象.

喷涂钣金折弯半径大概2~3,喷涂层不开裂的原因是折弯不是模具直接压90度,而是滚轮下压的同时转动。

有没有可以做这种订制折弯机的?

可行的话,大批量采购。

网友:
这个倒真没听说过,喷涂后折弯我想肯定要贴膜保护,折弯下模口R角要大,或者无痕折弯模或许可以。。。。
做做试验嘛,试出来记得上来说说经验哦。。。。

网友:
应该是彩图以后折弯吧?喷涂以后折玩,喷涂的工艺非常复杂,不是一般的喷涂工艺,

楼主:
彩图板本身有覆膜,折弯、加工都没有问题。
喷涂在折弯的操作方式,很多企业已经批量实施几年了,在物流提升方面非常有优势。
如果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把圆角做到R5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现在要将原来的老产品改成现场折弯,而又不想改圆角,或者将圆角控制在R2左右。
圆角改动大的话,整套模具都要新开,与之配合的塑料件模具也要新开。

楼主:
应该是彩图以后折弯吧?喷涂以后折玩,喷涂的工艺非常复杂,不是一般的喷涂工艺,
引用 网友A:

喷涂粉末中要额外添加稳定剂。
提升喷涂层的抗拉性能。

是这样吗?

网友:
是这样,但配方比较复杂,假如批量大,为什么不选择彩图板?

你这么玩,成品率比较低,假如折裂的你怎么处理,不能报废吧?后续问题比较多,

网友:
问题不在折弯机,用R角大的折弯刀就行了,如果工件小开成型模具是最好,效率高,稳定,另外重点就是,不能用粉体烤漆,必须是液体漆,要买那种耐折弯的漆,调漆的时候要先说好的!油漆厂就知道了
夏天一般都不会暴,冬天的时候折弯前要加热,用吹风机加热。
还有什么问题加我QQ:465630126

楼主:
是这样,但配方比较复杂,假如批量大,为什么不选择彩图板?

你这么玩,成品率比较低,假如折裂的你怎么 ...
引用 网友A:

彩涂板的成本有优势。

    但客户不接受彩图板,外观不配套。

    对模具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彩涂板也有许多种,你有批量,可以特殊订货,但批量不能小,俺本身玩钢铁,了解这个,世界都是这么玩的,你玩喷涂再折玩,成本一定高,这是必然的,

网友:
首先喷涂好的钢板折弯对喷涂的质量要求较高,钢板的喷涂前处理必须做好,还要使用好粉末使涂层要具有良好的拉伸性。

对于折弯可以采用折边机。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1172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 还有喷涂后再折弯的, 有实物照片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玩法,有创意

网友(2010-08-10):
彩涂后再折弯?这样不会被模具磨损吗?

网友(2011-02-14):
来看看,哈哈!!!!!!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东北地区太阳能热水器招商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硅藻泥壁材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

网友:
跟13楼有同样的问题。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工艺。